设备管理
ABB ACS600求助!

楼主(2007-02-14):
求助!我们有三套ABB 600变频器负载是隔膜泵,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频繁跳停,变频显示输出过流故障,经检查一切设备参数正常。过一段时间又恢复正常。求助请各位专家给予解决方法,为感!

网友A:
你那电网波动是否有太大的变化,或者是变频器本身的内部电路有老化或是元件问题,你可以单独把变频器上电后看看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你再仔细检查外部电路有没有问题,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灰尘太多造成,做个保养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