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的问题

楼主(2007-02-14):
一个现场烧了两个电机,本来以前都试过的,没有问题,再上电,接触器就暴了,还有两个变频器也是这样的情况,都暴掉了,车间总闸都掉了,小弟初来扎到,可能说的不清楚,电机没有热继,

楼主:
接触器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是三菱A700

网友A:
扎整的!带负载试的吗?变频器设置数据对吗?

网友B:
控制原理说清楚.

网友C:
电源线绝缘不良或对地。

网友D:
电机电源线相线对地短路,或者绝缘不好~

网友E:
老山击剑训练馆空调我公司给加了六台富士变频器,工程师试机时一台报警OC,一查配电箱的接触器一相螺丝压到电缆皮上了,处理了,还是OC,现场的摇表也不好使,第二天我带着我的兆欧表奔了现场,一摇电机对地绝缘零点几了,奥运自剑项目组的赵工说工频试过了,没事啊!要不你再工频试试,我说快拉倒吧,电机都坏了。

网友F:
只有短路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吧.

楼主:
空开后面是变频,一共接三台,变频器后面为接触器,接触器后面接1.1KW电机,PLC对变频器进行快慢速控制,通过继电器输出模块接继电器,继电器为交流,接触器是西门子的,也是交流.变频为三菱A700系列,继电器是杂牌.变频设置只有快慢速,没有其他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想也应该是短路,只不过每找到而已,我师傅说见鬼了,呵呵,电机一个是GTR的另一个是天减的.质量应该还可以吧,我比较倾向柜子接线的问题.

网友G:
应该是接触器到电机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H:
"本来以前都试过的",通电前摇摇吧兄弟

网友I:
短路是无疑的,只是感到差异的是,有变频器怎么还会再用接触器呢,不是多此一举么,而且电机才1.1KW的.
我的现场用西门子变频器控制45KW的调速电机,还要求三速控制,运行正常.

网友I:
感觉原因出在电机发生短路,使主线路产生非常大的电流,致使变频器和接触器都被烧坏,而且变频器设置存在问题,在出现问题时没有即时起到作用.
因为我用的45KW调速电机也出现过短路故障,好在西门子变频器的故障报警起作用了,避免了严重故障的发生

网友J:
先不论变频器.就谈电机怎样能烧.1堵转.2缺相3负载重4电机质量差粗制烂造.如果变频器输出线有问题,缺相变频器会报警,能发现.变频器输出电压设置不对就会出问题爆机.不过变频也有报警.不知各项整定环节都调了吗.特别电流环.电压环.

网友K:
同意37的观点,说短路的可能我认为不大,短路是哪里短路?线路?——怎么会烧电机?还是检查变频器的设置以及电机本身问题吧

网友L:
可能是至电机的线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没有用过摇表,着套设备发货前电机都通电试过,后面加接触器是因为有两个电机用来选择电机用,变频参数我们一般只设两个,快慢速,最多再设上升下降时间,我是想问问电机快慢速是通过继电器控制,接通变频自带的无缘端子,继电器电源是220V,如果接错线了,将220V输入变频,有没有可能暴机,现场我也没有去过,我们两套设备基本一样,我这边旧没什么问题,我师傅那边烧了两个变频(A700)两个电机一个天减,一个GTR(90W),我试变频的时候都是先试继电器,变频电源不上.

网友M:
估计是接线有问题了。

网友J:
电机星角接错电机过热。变频器应该报警我感觉还是变频参数设定原因

网友C:
LZ问题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