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论坛,为什么如此冷清呢?

楼主(2007-02-14):
单片机技术前景广阔,发展迅猛,应是工控中的核心,但是为什么这个论坛如此冷清呢?

网友A:
想学,但没实际用过.

楼主:
建议大家把自己做过的和正在作的项目心得体会发表一下,共同学习交流,声明我本人只是初学者,盼望高手们指路。

网友B:
有想学习单片机编程的朋友主意!
有伟纳电子出品的ME500B型单片机综合开发系统现在正在热销!市场价为580
经本人协调现可以以团购的方式低于市场价格(具体视报名人数定)!打算购买的请联系我!统一在淘宝网交易!
详情请登陆伟纳官方网站
http://www.willar.com/shop_view.asp?id=52
淘宝网站:http://www.taobao.com/
联系qq434544788

网友C(2011-12-29):
单片机学习系统整体结构 嵌入式培训
----微波辐射成像系统的原理
----系统采用主从式计算机进行工作,其中主机采用PC机进行人机对话以及实时成像,从机采用MSP430F149单片机进行步进电机的智能控制以及高速数据采集,主从机之间采用RS232串行通信端口进行通信。成像时,先由PC机送出命令参数,再由单片机根据命令发出相应的控制信号通过驱动放大电路进入电机,分别或者同时控制两台电机的转向与转速,使得辐射计天线进行自动扫描,同时辐射计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积分后输入到MSP430单片机集成的12位ADC的模拟信号输入通道,进行12位的A/D转换,然后由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程序送入主机存储并显示相应的伪彩色图像。
----为了方便以后的软件升级,在电路中预留了JTAG调试口可以随时进行软件调试,并且将数据采集信号线,电机控制信号线和定位信号线统一用一个并行接口口输出,方便系统安装调试,从机部分硬件电路原理
资料来源:单片机培训 http://www.itpeixun.net/danpianji-peixu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