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80MR修理

楼主(2007-02-14):
我的FX2N-80MR-001输入指示灯、输出指灯、运行灯(运行开关打到运行状态)、CPU错误指示灯均不亮,只有电源指示灯亮!程式写不进也读不出,5V和24V电源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修理方法或者FX2N-80MR-001的电路原理图。谢谢!

网友A:
1.晶振没有工作,检查晶振有没有起振;
2.复位电路没有工作。检查PLC刚上电时复位信号有没有正确地加到CPU复位端。
3.CPU总线错误。如果PLC使用的环境不好,电路板受到腐蚀,则有可能是某一根总线有断开,可重点检查开路点。也可能是与总线相连的某一个器件损坏。可观察总线上的波形,某一根有异常

电路图,你问三菱公司要吧,看他们给不给,呵呵!

网友B:
很可能是晶振没有工作,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 ”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CPU复位端是哪只脚?CPU芯片是:MB87A141
 还有一个芯片是:M31010M6。晶振也有两个,一个是24.94MHz的,一个是20MHz的。

网友C:
run端子有没有加24V

网友D:
最坏的打算就是坏主板,主板我有QQ511830191

网友E(2009-03-29):
FX2N电源无电压输出一般什么坏了????请教一下???

网友F:
保险丝,桥堆,电容,电感,都有可能

网友G:
我遇到意次,是晶振,换了就好了

网友H:
呵呵;换CPU板或发到专业的维修处吧;

网友I:
找专业维修的看一下吧!

网友J:
我想寻求几根FX2N-80PLC的可拆洗端子台,哪位仁兄有.

网友K:
我有个1S30MR的同样故障,晶振上标:D200B3,不知道是不是20M的晶振。

起初发现不能上传和下载,还以为是34501这个芯片坏了,看了这个帖子才知道对X输入信号LED也无反应

只有等找到拆机的晶振替换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