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么并接电源行不行?

楼主(2007-02-14):
请大家看看,电源的负端这么并接行不行?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怎么会呢?我都看到了,就是负端通过二极管并接

网友A:
我以前接过,不过负极都是直接拧在一起的,正极通过二极管并接,正常使用未见问题。不知道负极加二极管有什么作用,没有试过。

网友B:
没有问题。二极管建议采用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C:
是因为功率不够才并联的?

网友D:
不建议这样做。因为任何一个电源出问题都会导致故障,还有可能扩大故障范围。我想,你这个能用,不建议使用。

网友E:
不建议使用。

网友F:
可以使用

网友G:
这样使用没有问题。不过为什么要这样用呢?

网友H:
容量不够才用的

网友I:
为什么要用4个二极管,负极接一块,正极各接一个就行

网友J:
如果是开关电源,直接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K:
容量不够换个大容量的, 不建议使用并联,一但其中之一电源出故障,另一个必然会受到破坏,扩大故障范围,对使用与维修都不利.

网友L:
是不太好!24-可以并接,正这么接没试过.

网友M:
“以前接过,不过负极都是直接拧在一起的,正极通过二极管并接”

1、是因为单个电源供电时功率不够,才采用多个电源并联供电的;
2、多个电源并联的条件是内阻相等、电动势相等,否则将出现环流;
3、为了防止因内阻不相等、电动势不相等出现环流,在并联时“负极都是直接拧在一起的,正极通过二极管并接”;
4、如果采用负极、正极都通过二极管并联,也能起到阻断环流的作用;
5、在上述情况时,负极、正极那个二极管阻断的,不确定,同时也带来相应的困难!

网友N:
用过,开关电源,一个二极管没接

网友O:
 可以使用,但是不建议使用。以前接过,不过负极都是直接拧在一起的,正极通过二极管并接.

网友P:
不建议使用

网友Q:
可以使用,但是不建议使用。

网友R:
电源并联的目的是电源的的容量不够,如果这样并联只要有一个出现问题,另外一个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如果单就图中的接法而论,是不是把负极的二极管去掉更简洁?

网友S:
1.可以这样接,没什么问题.
2.在普通应用场合,4个二极管选用普通整流管就可以.但要求尽量选用同一牌号同一批次的产品.
3.电源质量要求高的场合,4个二极管选肖特基管.但是肖特基管很难购到大功率的,这时要选用大功率的 快恢复二极管 ,兼顾快速和大功率的要求.
4.这种电路提供的电压有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大约1--1.4V,对电压严格要求24V的场合,不是很理想.

网友T:
如果两电源电压不相等的话。
这样并联不能搞容量。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目的不是扩大容量,而是电源的冗余!

网友U:
只要两个电源是独立的就可以.

网友V:
  看过叶子的线图,我认为那样没什么问题,即使两电源电压稍有差距,也不会产生匹配问题,不过看到叶子说该电源接法用于冗余设计,此时觉得提议他加一检测启动电路,当一电源出现故障,另一电源即时启动,这样就不再需要两台电源同时通电工作.

网友W:
应该可以用。

网友X:
没有问题,只是负端不用二极管并接。

网友Y:
这样的二极管选择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Z(2007-03-17):
没有问题,只是负端不用二极管。

网友X:
我曾经用过肖特基二级管。电流容量能得到保证就行了。
现在都是直接买菲尼克斯的二级管套件了,带散热器的。

网友AA:
    没有问题 ,可以用,但负端二极管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AB:
利用并联来增大功率啊,这样节法没用过,不过感觉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AC:
没问题!我经常用的,负极就不用加二极管了。

网友AD:
可以用的,负极加上二极管可减少环流

网友AE:
没啥 不用二极管也行

网友AF:
应该可以不用二极管.直接

网友AG:
1.最好在每个电源正极加一个保险/断路器;
2.负极二极管可省略;
3.像“天下为朋”说的,加检测启动电路;

网友AH:
应该可以,不过只须一个极加隔离二极管就行了,两极都加也能工作,但是是多余的。注意两个电源的输出电压应调整尽量相同,相差越大负荷越不均衡。

网友AH:
应加隔离二极管,如不加,两个电源输出电压稍有差别(总是经常的,两个电压不可能绝对相等)就会造成内部环流,轻则浪费能源,重则烧电源。

网友AI(2007-04-16):
冗余貌似可以,

大电流关键场合 用这样扩容,早晚会出漏子的,

比如两个都是10A的电源,负载要求18-20A,也就是基本满负荷工作,一般紧凑型的设备有这样用的,主要是没地方安装大容量的电源,或者厂家抠门,

你想想, 24V的电源,电压波动0.5%,在电流一般会有10%的余量,也就是勉强可以输出11A的电流,

当你使用1年半载后, 电源里面的电容势必有些老化,造成输出电压有一定的偏差,

如果一个电源输出24.3V,一个23.6V,结果会怎样,

那样输出24.3V的势必会提供更多的电流,长期工作在11A,另一个输出减少,

如果两个电源没有接2极管,那样电压高的那个从一开始就会向电压低的充电.

网友AH:
这种使用法一般并不是用于扩大电源容量,而是多用于双电源供电,2个开关电源的输入来自不同的电源,以保证重要设备的电源供应。

网友AH:
这是双电源供电的一个典型线路,选择开关电源的其中一个原则是:任何一个电源退出运行,另一个电源应保证设备的正常电源供给。例如设备的电源工作电流是3A,就应选择2个额定电流大于3A的开关电源用于此电路。

网友AJ(2007-05-22):
用两个整流桥不是更好吗

网友AK(2008-02-18):
可以使用,但是不建议使用。冗余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