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激情如火,程序恢复问题,急

楼主(2007-02-14):
激情如火大哥:
你好!
现在有问题请教:由于系统不稳定,重新安装电脑,于是将文件拷贝到移动硬盘,系统安装完毕后,将文件重新拷贝到本地硬盘,重新打开程序文件时没报错,程序里的东西却什么也看不到,对比了一下正常程序的文件,发现程序文件夹中少了许多文件。
想问一下:程序内容保存在哪个文件夹里,怎样才能恢复原来程序,我没有别的备份了,怎么办呢,打开看不到。
多谢!很着急,有空给我回复吗,tangyan459@126.com

网友A:
拷贝文件时,是否把工程文件夹都拷贝了?
如果是,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当然以后备份时,最好用系统的备份工具来做。
您说的缺少文件是哪几个?
程序内容保存在您建立工程时,选择的文件夹里。

楼主:
是整个工程文件夹拷贝的,打开什么也看不见,我就跟正常文件做了对比,发现文件个数不一样,我编辑程序的时候换过step7的版本,最后正确打开是用5.3的编辑的,以前因为应用调试时软件总是出问题,所以就重新装了电脑,装了5.4版本,结果打开就有问题,5.3装不进,又装了5,2,还是不行,没辙了,所以不知道怎么恢复程序
谢谢了

网友B:
有可能你保存时出错,或在拷贝时被病毒搞了,你不防拿到别的电脑上去看一下,在系统里装了高版本V5.4再冊除是装不了低版本的,只有重装操作系统,也可修改注册表。

网友C:
删除请使用原安装光盘上的UNINSTALL程序来删除,不要使用控制面板中的删除,否则是删不干净的。

楼主:
谢谢各位,程序曾经在5.2里打开过,为什么5.4就看不到呢,是不是我编程的时候什么设置不对呢,还有语言不对是不是也打不开呢,项目属性里有个语言的选择好象"在任何语言状态下打开"的选项,是不是我当初编程的时候没选择,然后别的软件都打不开呢,郁闷啊

网友D:
重新上载一遍吧!

网友B:
应该不是你说的原因,我也用过V5.4 D的,只要是高版本的都兼容低版本的,你的程序应该坏了,不要白忙了,你可以联机比较一下,要嘛你把线在机器上的程序下载下来,把你原程序的符号表拷贝过去代替要好点。

网友E:
整个工程文件夹全要拷贝

楼主:
呵呵,是啊,从plc上载上来是最好不过了,可是设备已经在客户那里了,客户在长春,我在上海,不是很方便,关键是想知道程序出错的原因,下次好注意,但至今不知道出错原因在哪里,郁闷阿!

网友B:
你不知要那里的人下在传过来?

网友F:
向你所说将整个工程考了过来,软件要是没问题,应不会打不开,有可能你的STEP7未装全,或安装时出过错。
用别的电脑试试,看看你的程序是否可以打开!
实在不行,那就只能下载了,没有注释的啊!

楼主:
是啊,不好意思麻烦客户,所以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原因,可是至今一无所获,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喽

网友G:
运行注册表把和s7相关的东西都删掉应该可以重装的

楼主:
听过这个软件吗WinSPS-S7,可以生成扩展名为awl,可以恢复程序数据,请指点

网友C:
WinSPS-S7这个软件并非西门子公司出品,现在最高版本为3.1,可以兼容西门子的Step7软件,不能恢复像你的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