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14):
有两台设备用隔离变压器,三相380V变三相200V,为何用电笔测200V侧时,一台电笔会亮,一台不会亮,用万用表测量200V侧电压正常,设备也能正常工作,不解其因?

网友A:
一台二次侧有一端接地(或者通过电容接地了),一台没有。总之与地有回路才会亮电笔,没回路不会亮电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