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pws3261下载后进入画面蜂鸣器响不停

楼主(2007-02-14):
为什么下载后进入画面蜂鸣器响不停哪位高手能帮我啊!我用的是PWS3261

网友A:
蜂鸣器在被触摸时响,不触摸时应该不响。还可以设置成不响。如果一直响的话,检查是不是有问题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提供HTECH编程电缆及与多种PLC的通讯电缆。

网友B:
如果您没用到控制区和状态区,请删除掉控制区和状态区(在应用-共作参数设定中)
如果用到了控制区和状态区,建议您更改一下控制区和状态区地址
因为控制区的某一位是控制蜂鸣器动作的,如果不小心在plc里触发了该位,则蜂鸣器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