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关于减速机功率问题

楼主(2007-02-15):
我们正计划用一台新减速机替代20年前的旧减速机,机械安装尺寸完全符合,但新减速机规格书上的输出功率高于旧减速机40%左右,请问替代后有问题吗?

网友A:
减速机规格书上的输出功率指额定功率,减速机的实际运行功率是跟随负载需要而变化的,所以替代后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当然没有问题,好比让一辆火车拉原来由汽车拉的东西.减速器的实际输出是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C:
新减速机的功率大于原来的,技术革新了,替代当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