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电机在韩国可以用吗?写写

楼主(2007-02-15):
我厂接到一模具,抽芯用的是电机,电机用的是中国的,模具出口韩国的,不知是否能正常使用,会有那些 不良反映,转速会快是应该的,不知长时间运行会不会坏啊 ,十万火急啊!关键是韩国的电源频率是60HZ 啊,电压应该没问题把,220V三线的,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独立的电机风扇还是装在轴上的?负载如何?频率高有发热问题和转速问题!

网友B:
   韩国三相220/60H.国产机如果是Y型改成角接.因频率增大.电压及匝数不变.磁通会减小.激磁电流会减小.出力也会减小.转数会提高的.不超载不会发热吧.

网友C:
完全可以用买电机选型正品名厂星角接,380V。220V都可用的

网友D:
频率高了,反而温度低的,散热比50HZ的还要好

楼主:
风扇是装在轴上的,和普通的电机一样

网友E:
可以,电机有他的频率适应范围,电机名牌上很多是50/60HZ的标注。不过变速箱变比可要算好

网友F(2010-01-03):
不可以用,中国是50HZ 220D/380Y或380D/660Y  60HZ 440V.你要让工厂做特殊电压60HZ 220V,联系:13761628818.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可以,电机有他的频率适应范围,电机名牌上很多是50/60HZ的标注。不过变速箱变比可要算好

但电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频率高了,反而温度低的,散热比50HZ的还要好

电机功率也会提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于完全可以用买电机选型正品名厂星角接,380V。220V都可用的

标准的风险会很高.要选60HZ 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