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A模块为什么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07-02-16):
    各位前辈,小弟日前在组态三菱PLC时,在组态模拟量输出时,却发现没有模拟量输出电压.小弟的DA模块用的是Q68DAV,目前小弟怀疑是哪个缓冲存储器Un/G0没有设置,可是我不知道该在哪里设置这个值.各位前辈能帮我吗?另外,我用的是DA软件包.

网友A:
是不是还没有给定?

网友B:
你在梯形图里写了程序了吗?用软件包写的,在程序里要写几步的,还有里的软件包是怎样设置的啊,不能有一点忽悠啊,否则是不能动的.

网友C:
我用的软件包,用软件包后也要再程序里把通道打开,不然通道还是关着的,如果写程序那要检查一下.

网友D: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哦,而且我也监视了DA的缓存地址也有值了啊,并且也监控了DA的X/Y情况,都和手册要求对起来的啊,就是没电压输出,望高手指点下小弟

网友E:
wq r 你的接线对不对?

网友F:
需将对应的Yn1 TO Yn8 置ON,相应的通道才有输出。如需该模块的手册可到http://www.syslink.com.cn上下载。

网友G:
你的模块公共端没有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