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T1000与PC通讯

楼主(2007-02-16):
软件使用gt designer2 ver 2. PC与GT1000进行通讯,测试成功,但不能下载程序与上载程序,不知各位有无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检查一下再安装一次通讯试试.

网友C:
软件版本太低~

网友D:
是新的触摸屏吗?如果是旧的,可能里面设置密码之类了。如果是新的,要按操作说明先下载基本OS

网友E(2007-11-23):
请教各位.使用gt designer2 ver 2. PC与GT1155-QBBD-C进行通讯,RS232接口,通讯失败.教我如何是好?急!!!!!!!!!!!!

网友F(2008-12-05):
呵呵;是不是OS没有安装;

网友G:
没遇见过 我也等待 继续

网友H:
不能下载程序与上载程序,要看有什么具体提示,才能按提示的要求去找问题所在

网友I(2009-12-14):
软件版本要2.73的版本,不用安装OS即可使用,出厂的时候已经安装了。用232通讯端口通讯,不过本人正在试与OMRON的cpm2a通讯没成功,还希望有哪位仁兄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