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气设计中总开关电流的计算

楼主(2007-02-16):
   请教一下,我们在设计设备电气线路时,怎么来计算各分支及总线路的断路器等电气元件的电流,特别是有的分支不是380V的,如是24VDC的,又怎么计算呢?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A:
24VDC是经过直流电源转换的吧,那么给直流电源供电线路的电流是多大?按这个电流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