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T变频器“0H”报警

楼主(2007-02-16):
我单位有一台CT变频器型号是DINVERTER LISTED 768R,有时侯在上电时,屏幕显示“0H”,正常应显示“rdy”,运行时会显示“16。0”,当出现报警时,重新上一下电就可以,这种现象好象到冬天会多一些。我想请教一下,诸位高手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夏天多正常,冬天多可能是负载问题,比如减速机机油或润滑剂稠,自己分析一下吗。

楼主:
谢谢,愈大哥。
机械方面我也考虑过。它就是用来输送纸盒的,机械负载很轻。还有一方面我想请教一下,有的人说,“16Hz”的运行频率有点低,可能变频会有一些问题。对于这一点,我想问一下愈大哥以及各位同行,这种可能性会有吗?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共同切磋。

网友B(2010-05-23):
各位:我是做变频器维修的,我现在有两台DINVERTER LISTED 768R(LISTED768R)二手拆机出售,如果有人需要可以联系我13682253055广州友仪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