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220V的三相电动机

楼主(2007-02-16):
我看到网上说220V三相电动机,是哪三相,每一相的电压是多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谁能教我

楼主:
没人回答,还是我问的不清楚??

网友A:
是不是用特殊变压器变出的三相220V。
我厂就有这种设备!

网友B:
一些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的是三相220V。

网友C:
接线问题,一般大多数电机都可以接成三相220v或380v,主要取决于供电电源

网友D:
是的,很多变压器输出的就是三相220vac

网友E:
国外的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就是三相220V的,他们的单相电就是127V了,在我们国家要用这种电的设备就要使用三相变压器了.

网友F:
都一样,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

网友G:
有的,通常都是变频电机

网友:
不只是变频电机,台湾和小日本的普通电机几乎都是三相220V的.就象我们大陆通用三相380V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