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REXA智能型电液执行机构

楼主(2007-02-16):
概述
  REAX Xpac是一种专用于调整服务的、微处理器控制的、成套式电液执行器和驱动器。
  专利的流量配对系统(Flow Match System)被简单描述为一种用泵驱动液压油(汽车的)从双作用油缸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工作方式。一旦到达正确位置,泵马达停止且不需能量来维持该位置。液压操作由控制箱中的一个专用微处理器来控制。为Xpac设计的软件,允许用户设置操作参数。
  Xpac执行器包含两个主要部分,即执行器(缸和电液动力组件)部分和控制箱部分。执行器装在驱动装置上,控制箱远程安装。连接它们的是模块电缆和反馈电缆。

执行器部分
  执行器部分的核心是电液动力模块,该模块由马达、齿轮泵、流量配对阀、贮油箱、加热器、旁路螺线管(弹簧失灵单元特有)等构成。
  动力模块有B,C,1/2D和D四种规格。这些规格的动力模块均以2000psi(13.78MPa)的压力把油传递到液压缸,其不同之处在于压力油的最大流量和由此使执行器产生的最大行程速度,可见的不同是泵马达。C型的流量和速度是B型的3倍,1/2D型是B型的6倍,D型是B型的12倍。更大的速度可采用将若干动力模块复合在一起的方法来获得。这项对产品构造的改进不仅提供了高度的通用性,而且可减少备件的库存量。应用所需的行程速度决定了所需模块的型号和数量。对任一给定尺寸的油缸,无论所选用的动力模块如何,其额定出力均保持不变。
  REXA有三种型式的液压缸。对较小尺寸的线性执行器(小于10,000lbs(4540kg)的推力和小于6inch(152.4mm)的行程),其缸由一个铝块加工而成;较大尺寸缸由捆绑结构构成;用在旋转和驱动单元上的第三种缸是一种齿条齿轮的旋转结构。流量配对系统的固有要求是使液压缸两侧的油容积等量转移,这种特性使油可以在无需多余储备的情况下即可实现流动。REXA执行器其线性单元的双活塞杆结构和旋转单元的两个互相对应的油缸可满足此要求。
  为提供位置信息,使用了一个由薄膜式电位计和装在电路板上的变送器(4~20mA)组成的反馈组件,该反馈组件密封在NEMA 4X空间中——被内置缸中或与其毗邻。电位计与外伸轴直接机械连接。撞击载荷和振动对读数没有影响,同时消除了齿条和旋转齿轮上的失步。

控制箱部分
  控制箱包括位置控制处理器、电源、马达驱动器、保险丝、滤波器和一个终端。位置控制处理器(PCP)包括一个8位80C52微处理器,一个用于程序存储的32KB EEPROM存储器,一个用于数据存储的2KB EEPROM,一个12位A/D转换器和一个3键5位显示板。位置控制处理器(PCP)同时提供两个安装可选I/O接口板的连接器。
  安装在控制箱里的电源随型式和动力模块的数量而变化。相同的是均具有为PCP提供+5、+15、-15VDC和为反馈组件提供+15VDC的逻辑电源。B型动力模块的执行器,控制箱内包括一个非标准的53VDC电源为马达供能。对C、1/2D和D型的动力模块,电源在马达驱动器内部。控制箱里每个动力模块均对应一个马达驱动器。马达驱动器将由PCP来的低能逻辑信号转换成高压、大电流的马达驱动能,送到步进电机(B型或C型)或伺服电机(1/2D型或D型)。

执行器的操作及设置
  Xpac由位置控制处理器(PCP)所操控。在PCP的操作装置中有自动、设定和现场三种操作模式。在调节操作中,PCP处于自动模式,其功能与传统的定位器类似,控制信号和执行器的当前位置(显示在一个五位数的显示板之上)不断地相互对比,如果这些数值间的差值大于预先设定的死区,则马达会按要求的方向旋转直至达到预期的位置。控制信号变化一旦超出死区,PCP能立即做出响应。
  在设定模式中,使用者可以利用键盘和显示板,通过一些简单的操作步骤,对速度、行程、死区和控制信号等各种操作参数进行设定。这种利用面板对参数进行设定的方式节约了时间,而且往往是大部分限位开关和电位计很难做到的。输入的参数可保留在永久存储器中。对于特殊的和高难度的应用,也有象流速特性化曲线设定和水锤抑制(双速)这类较精密的控制功能可供利用。设定模式的使用资格,可以通过设定密码的方式来做限制。
  在现场模式中,允许利用PCP的键盘手动操作Xpac,显示板会显示执行器的位置。当前的控制信号和最后的错误信号同样也将被显示出来。

动作过程
  根据设置时确定的行程和信号范围,PCP把外部送入的控制信号转化为目标位置,执行器的当前位置通过装在执行器上的反馈组件测定。目标位置和当前位置间的差值为控制偏差。如果偏差超出了死区(用户设定),PCP将启动马达来重新校正。
  可逆液压泵由马达驱动,该泵能够通过两个流量匹配阀(FMV-1和FMV-2)中的一个来使双作用油缸的任一侧增压。每个FMV由一个开口阀芯组成,该阀芯带有一个起引导作用的逆止阀。两个FMV的端口尺寸严格一致。
  为把活塞移动到左边,泵改变旋转方向,通过A端口使FMV-2加压,FMV-2的阀芯在压差的作用下失去平衡移向左侧,托起它的逆止阀,打开端口D到口B,端口A到口E。
  高压流从端口E流到缸的右室,由于液压回路是闭合的,与流入活塞右侧数量相同的油必须从左侧流出,这股油流通过FMV-2打开的逆止阀进入泵吸口。
  通过改变泵旋转方向,FMV逆向操作,移动活塞杆到右侧。当泵停下来后,两个逆止阀均关闭。液压油留在缸内,马达不需要进行操作就可以使液压缸的位置得到保持。
先进的控制
  传统的执行器主要分为气动、电动或电液三种。
  气动驱动器的基本结构已有数十年未变,且目前仍被用为控制单元的主体。尽管其结构简单且初始投资省,但气动存在严重影响控制单元操作和系统功能的不利因素,如:气体的相对低刚度限制了气动执行器的分辨率,同时造成被控对象在动态力或过大摩擦情况下阀杆的振动;由于不良的能重比,较大驱动力的气动执行器极其复杂、笨重且昂贵等。为提高过程控制品质,现代工业必然与复杂的电控和电子操作相结合,气动执行器及其相关硬件显然是提高控制性能方面薄弱的一个环节。
  电动执行器最适合于开/关操作,但在调节操作中,频繁起停交流电机将引发过载、低速及定位精度差等问题。同时,齿轮轨道的复杂和低效还将导致高维护费用。尽管把微处理器与电子机械执行器集成起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电动驱动器的调节能力,但受微处理器工作周期约束,限制了此类执行器的可采纳性。
  伺服阀型电液执行器已克服了气动和电动设计的刚度和可控性问题,但仍较复杂,且缺乏可靠性,花费又高。尽管伺服阀的种类很多,如滑阀式、喷嘴挡板式、射流管式等,但其构成的液压系统均存在大油箱、连续工作的泵、较长的高压管道、油液容易受到污染、维护工作量大等无法克服的弊端。
  REXA Xpac电液执行器采用了专利的流量配对系统这一液压控制方面的最新技术,该液压系统使得执行器内部的流体压力得以独立于外部载荷的大小和方向,保持恒定,使执行器可以对控制信号迅速作出反应,输出平滑、精确的操作。由于系统是液压的,所以可以取得极难达到的定位效果,而不会遇到气动执行器的稳定或电子机械执行器的齿轮冲击问题。
  流量配对系统允许Xpac以增量的方式定位。马达和泵只在执行器需要动作时运转,一旦油缸输出到达预定位置,泵马达即停止工作,流量配对系统可确保Xpac原位锁定。该系统能出色完成调整任务,而不受马达启、停或反转的限制。
产品简介

REXA(瑞柯萨)智能型电液执行器主要特点
★ 100%连续调节工作,高可靠性。
★ 定位精度小于全行程的0.15%。
★ 重复率小于全行程的0.1%。
★ 死区在控制信号的0.1%至5%范围内可调,最高可达0.05%。
★ 瞬时响应。
★ 机电液一体化,无须外接油源和管路,长寿命,免维护。
★ 可接受4-20mA标准控制信号、并可选用脉冲和电压模拟信号控制方式,具备数字通讯能力,能方便地与其它控制方式接口。
★ 智能化设计,可根据现场情况对执行器的输出位移、行程速度、预紧力等进行设定和调整。可实现对被控制对象特性的修正(如阀门特性)、水锤防护、最小控制点等多种功能。
★ 利用流量配对系统做精确定位,完全不受负载类型的限制。
★ 只有在需要调节时马达与泵才会启动,低能耗。

  通过液压、机械、电子和控制技术的有机结合,REXA得以为用户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出集成了电动操作的简易性、液压的动力、固态电子的可靠性和用户配置操作的灵活性,并最大限度地克服了气动、电动和电液三种常用执行器技术各自的缺点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系列一体化电液执行器和驱动器。该执行器可适用于任何需要精确调整和定位的应用,是取代传统执行器以及解决现有执行机构不灵问题的理想产品。

具有21世纪产品特性的REXA系列智能型电液执行器
为您提供跨世纪的最终控制环节解决方案
全面提升您的过程控制品质
咨询电话024-23788833-8036
   联系人:全亮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顶啊。晕

网友A(2008-02-25):
可惜我看不懂、、
    帮你赞助以下、、

网友B:
在西博思感觉怎么样

网友C:
写的不错 顶一下

网友D(2009-04-09):
故障一般,使用不好,会出现过转矩CPU报警等情况,还有CPU板子太滥,容易坏

网友E(2012-03-14):
本人急需美国瑞柯萨REXA电液执行器 联系电话18309795550  杨先生

网友F(2013-07-25):
引用 网友D:
故障一般,使用不好,会出现过转矩CPU报警等情况,还有...

宋工,您好。

REXA执行器如果选型正确,安装调试好的话一般故障率还是很低的。在国内,有许多REXA执行器的无故障使用时间已经超过了10年。

过转矩应该是阀门所需扭矩过大,超过REXA执行机构的额定出力所致。REXA提供了完善的故障诊断和保护,通过错误代码,可以很容易地排查出故障的原因。

X1代执行器的CPU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发出来了,目前,REXA已经推出了采用全新技术的X2代执行器,定位精度高、响应速度快,功能更完善,可靠性也更高。在国内管线、电力、冶金焦化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站了解一下。

REXA中国总代理、技术服务中心沈阳东北电力调节技术有限公司

www.nepci.com

网友G(2014-10-11):
云南这边也看到有好多地方在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