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介绍一下ADAN-4017的功能。

楼主(2007-02-16):
可否介绍一下ADAN-4017的功能,中文名称。用途以及如何分别好坏。小弟在学习中。

网友A:
ADAM-4017(+)/I-7017是一種基於RS-485總線的分布式, 8通道模擬量輸入模塊, 可以量測V/mA等信號, 惟獨此類產品的采樣速率約為10Hz(每秒10次), 目前可以接受的軟件協議有研華ASCII command response/泓格DCON協議, 以及MODBUS RTU等等, 端視您的應用決定, 在過去此類型的產品設計方式是採用以下方式:

采集信號==>多路器(Multiplexer)==>AD轉換器==>單片機(8051)

由於舊式設計里的多路器耐壓僅有35VDC, 所以常常造成損壞, 並且通道與通道間並未隔離, 易受到干擾, 目前泓格的I-7017R(Robust)新架構設計, 採取高耐壓(240VDC)以及近似通道隔離的方式, 已經解決了過去的問題, 您也可以選用I-7019R, 每個通道均可獨立設置, 用來量測電壓/電流/熱電偶等不同信號, 這是ADAM-4017/I-7017所沒有的功能, 詳細規格請訪問www.icpdass.com.cn網站.

网友A:
抱歉, 網址應為: www.icpdas.com.cn

网友B:
好象是研华的吧,

网友C:
楼主问的ADAM-4017是研华的产品,可以到www.advantech.com.cn或者www.zhengqitech.cn上都可以看到,如果要说明书或是手册,24535503研华群里面可以索取,
谢先生给您推荐的弘格的产品,功能应该是和ADAM-4017类似。

网友D:
大家也太不仔细了,楼主了解的产品是研祥的.这产品很简单,看看说明书就行.

网友A(2007-03-20):
RS-485遠程分布式模塊的設計, 除了信號的處理細緻度之外, 最重要還是在RS-485通訊電路上的設計, 因為每一家廠商的RS-485芯片不盡相同, 包括Timing和功耗等等不一定一致, 所以這部分就有區別了, 設計不當, 會導致通訊出錯等因素, 不得不防, 研祥的模塊應該已經很久沒有下工夫更新了, 其它我就不太清楚, 如果樓主還有選型上的問題, 歡迎提出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