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远传

楼主(2007-02-16):
我想作一套信号回传系统,回传采集到的压力温度等信号距离2公里,希望用现有的电话系统用电话线传输,请问一下这个系统怎么做,用到什么芯片?谢谢。
问题补充:我的信号是由压力变送器和热电偶发出的 ,工控猫用那种型号的 ?

网友A:
SPLC  PRO7 介紹
PRO7 是 IREX SPLC 成員之一, 經過一年市場考驗已被許多客戶接受, 並廣泛使用中.
PRO7 其重點特色是<<允許使用者將51匯編崁入階梯圖裡>>入使用者可以自行製作專屬命令. 又因為PRO7的輸出入方式很適合與其他介面相連,; 因此使用者可以很輕易的與其他市售產品結合; 如 LCD / E2ROM / I2C 元件 / RFID 等.
標準PLC僅能提供固定功能; PRO7 的獨創心意能提供使用者無限想法, 我門不是標新立異, 而是創造一個將單片機與PLC 緊密結合產品, 讓使用者能更加降低成本.
PRO7 有下列特點 :
1.    完全 IREX SPLC 標準核心.
2.    高速直接坎入式I/O.
3.    向量階梯程序結合, 使用者的 自製指令可以融入階梯運行.
4.    所有原SPLC硬件特色 ( 如程序自動追蹤 / 帶電拔插 / 軟體穩壓功能 )
因此 PRO7 非常適合小型機械使用, 其價格便宜 比使用者自行開發單機還划算.在穩定度上也比自行開發的單片機系統穩定. 我門也深信 SPLC 核心經過五年各行各業的焠鍊其穩定度不容置疑.

使用 PRO7 將有下列優點 :
1.    體積跟一顆 中間繼電器依樣大.
2.    電源無須穩壓.
3.    開發週期短至 一小時 ( 不含特殊外接元件 ).
4.    成本低 一顆大概 三桶 X德碁 全家餐.
5.    51匯編高彈性. 使產品更具多樣性.
PRO7 目前有下列產品已使用:
1.高功率1W 三色LED 混色輸出控制. 特點 LED 輸出可以255 段調光.
2.一般無線遙控接收控制偶轉發射. 特點 SPLC 直接讀入遙控脈衝分析解碼.
3.轉速控制. 特點 直接讀取轉速後分析並控制.
4.直接讀取 三菱PLC 元件並以控制. 特點 無需理會原PLC設計, 直接切入結合.
5. 直接讀取 毆姆龍PLC 元件並以控制. 特點 無需理會原PLC設計, 直接切入結合.
6. 自製 E2PROM 儲存卡 . 特點 SPLC直接將外界訊息存入.
7. LCD中文字幕 顯示 特點 SPLC 直接與 LCM 中文顯示連結.
8.閘流管調公控制. 特點 PRO7 直接與札流管連結控制.
上述為PRO7 已在用戶典型使用. 上述應用為一般PLC 無法直接運用, 但用單片機開發成本與製作費用均很大, 使用單片機自行開發的 令一隱憂 是穩定性, 畢竟SPLC 是量產與經過市場考驗的.
http://www.comwap.com.tw MSN:splc@hotmail.com
      联系:13151656455

网友B:
建议直接用我们成熟的电话线透明传输产品,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电话:0510-85110721、85113920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C:
现有的有线电话传输数据的方式已经逐渐被无线的GPRS/CDMA传输的方式取代,可以采用GPRS/CDMA DTU的方式,蓝斯通信的GPRS/CDMA系列DTU都可以全透明传输数据满足你的需求,欢迎来电来涵或者加我QQ或者MSN详细沟通!

蓝斯通信助力行业无线数传,效率大于想象!

欢迎访问无线数据论坛http://www.xmlenz.com/bbs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网  址www.xmlenz.com
    联系人:林升元
    电  话:0592-5799650
    手 机:13950072081
    E-Mail/MSN:LSY13950072081@126.com
    Q Q:106213290

网友D:
如果才2公里,在市区可以用电话线,在郊区可以使用GPRS,在边远地区可以用数传电台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