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S1能否直接用浮点常数?

楼主(2007-02-16):
OMRON CS1能直接浮点运算,但运算式有一些浮点常数,如下表达式:
4000.0*(30.0**(x-1.00))  就有三个浮点常数,在指令中,能不能
直接引用浮点常数?

间接方式我会:把整数4000,30,1 用指令转换成浮点数4000.0,30.0,1.0,
但这种方式麻烦,如果能直接引用就方便了

网友A:
自问自答吧!只有自已靠自已!刚试出来的,
浮点常数可以直接用在浮点指令中,格式:
+4000.0,-1.0,+30.0,+1.5e5,-23.0e-3
指令格式:
+f  h0  +3.4  d0
================================
OK!!!!!!!!!!!!!!!!!!!!!!

网友B:
你若是已經使用了CS1系列PLC;大可在FUNCTION BLOCK 宣告一個ST函式來使用。
數值宣告部份你自己加入。
Compute 宣告為real類型變數
EX.
Compute := INT_TO_REL(4000);
Compute1 := INT_TO_REAL(30)* INT_TO_REAL(x-1);
Compute3 := Compute * Compute1;
再將你的計算結果傳遞出FUNCTION BLOCK進行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