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肥水泥院的科氏力秤的问题

楼主(2007-02-16):
该过年了,最近我们厂的科氏力秤却出现一个故障,反馈流量大而实际下煤少,因为资料较少,很难判断故障点,那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交流一下

网友A:
科氏力秤?是不是科里奥利秤,如果是的话,请检查测量轮转子是否结皮严重。

楼主:
多谢赐教,准备大修的时候拆开检查一下.

楼主:
另外,能否介绍一下科里奥利秤在检修时应注意那些问题,科里奥利秤如何校准?

网友B:
不用拆开,有观察窗的。运行时可以打开,内部负压的。

网友C(2007-04-13):
我们厂的科氏力称也经常出现问题,也是合肥院的,主要是干扰问题和它本身的秤体挂料。磨损现象严重。

楼主:
干扰来自何处?秤体挂料现象怎么发现的?谈谈你们的处理方案

网友A:
我们用的德国申克科里奥利称,原理应该差不多。
合肥院的科氏力秤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C(2007-06-21):
秤体挂料,主要是由于煤粉的水分大引起的,我们是通过观察给料机的频率和秤的M值来判断的。至于干扰我们和他们的厂家都没能解决,没办法把所有的接地悬浮起来,这样好些

网友C(2007-08-29):
可以适当提高M0的值,这样能够保证喂煤量

网友D(2008-07-25):
我厂应用的科氏力称,在低流量时极为不稳定,在高流量时还算可以,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B:
1关小小仓闸板,2加稳流板

网友E:
找设计院啊

楼主:
11楼的朋友说的是,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有时候和料位有关系,料位越低越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