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asyview触摸屏里的时钟能不能调用在plc程序里?

楼主(2007-02-16):
求助:easyview触摸屏里的时钟能不能调用在plc程序里?现在它的年月日的时钟能用数据显示控件显示在屏上,请问有谁知道能不能把它这个时钟调用在plc里,《因为用的是三凌fx1s的plc,长时间不用后plc的时钟就不准了》

网友A:
easyview触摸屏自身没有时钟功能,他只能显示PLC中的时钟,逆向使用应该不行的。

楼主:
触摸屏里带着有一个时钟功能的,它能在屏幕上修改时间,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被plc调用?

网友B:
没有实验过,不过PLC肯定支持,触摸屏有的应该可以,方法很多,定时写入即可.

网友C:
可以解决!
宏指令!

楼主(2008-04-13):
谢谢,已解决。屏里有自带时钟特殊寄存器60000~60005,通过数据传输指令传至plc的寄存器,转换成bin 格式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可以交流一下技术问题 QQ 470331240

网友E(2008-11-12):
刚接触触摸屏,MT506屏里怎么没有有自带时钟特殊寄存器60000~60005呢?大虾们帮个忙

网友:
回楼上的,MT506里面有时钟寄存器呀。使用手册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