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UPS

楼主(2007-02-16):
想求助大家一下,我公司有台UPS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其整流器空开跳,转为电池供电,当时没有报警讯息,电气送过来的三相电压显示都正常,工作频率及逆变频率都正常,温度正常,还好发现的早,合上整流空开又正常了。因为电池只能供半个小时左右,如果UPS跳停,整个生产线都会死机,突然死机还有可能造成管道堵塞。那样损失就大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后级有短路或空开容量裕度不够?

楼主:
应该不会,制止都是这么用的啊,其它的UPS又没有跳

网友B:
这样的问题的确比较麻烦,建议:
1·更换空开,或者检查一下空开出线是否拧紧了,有无发热现象,空开的选型是否正确。
2·清洗UPS内部,除尘。
3·检查UPS线路,包括入线、出线。
只能做这么多了。

网友C:
同意
芯片级维修和Isaiah的观点
检查空开

楼主:
问题是在UPS运行的时候检查整流空开很危险啊,上面有电,即使暂时用电池放电维持半小时来满足生产需要,上面分了一相到旁通的,有电,也不大好干,3相进1相出UPS所有的东西都是厂家装好的,空开的型号和其它三台UPS都一样,电池是15K的。现在只能等停机检修的时候搞,但又不知道原因,我想检修时从整流空开接三个接触器到DCS,将其报警做到DCS画面,那样至少会发现的及时。还有请问一下,就是当整流空开跳后,转电池供电,当电池供电完了之后会自动切换到旁路吗?还是UPS直接跳停?谢谢

网友B:
在线式的UPS,就是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供电给电池,电池逆变供电给负载的。如果交流电的整流空开跳了,电池会一直逆变到低压保护为止。那时候负载就没有电了。

网友D:
你的UPS是高频机还是工频机?

楼主:
频率为50HZ!今天厂家来人检查了,得出的结论是整流器坏,导致可控硅三相整流电流不平衡,由于UPS的自我保护功能使进线端的整流空开自动跳掉,厂家更换一整流电路模块后工作正常。

网友E:
不对吧,如果整流器坏了,你当时没换整流器时合上整流器空开的话同样是要跳闸的啊

网友D:
想求助大家一下,我公司有台UPS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其整流器空开跳,转为电池供电,当时没有报警讯息,电气送过来的三相电压显示都正常,工作频率及逆变频率都正常,温度正常,还好发现的早,合上整流空开又正常了。因为电池只能供半个小时左右,如果UPS跳停,整个生产线都会死机,突然死机还有可能造成管道堵塞。那样损失就大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请问:
1、UPS容量多大的?
2、UPS那个牌子的?
3、整流模块要是坏了的话,你即使再推上空开,就不在跳了?
4、你确定时整流模块坏了吗?
5、UPS维修人员有没有忽悠你啊??
6、既然整流出故障了,UPS为何不报警呢?这不说明UPS还是有故障的吗?这次没有发现,但不代表安全隐患不存在,要是下次同样的存在这个问题,那你要是在没有发现空开跳下,那你不就是要挂了吗??

楼主(2007-03-22):
呵呵,整流器空开跳了合上空开后,过段时间还是会跳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