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制电感式接近开关可否用机械式限位行程开关代替[求助]

楼主(2007-02-17):
本人因为刚毕业不久.在此请教一下高手,  二线制电感式接近开关可否用机械式限位行程开关代替. 开关的两根线是接到DCS系统I/O柜的DI模块上的.  模块的供电电压是DC24V.   在不改变接线的情况下如果用机械式限位行程开关代替,会不会造成电路短路而烧毁模块上的保险.
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是不行的

网友B:
完全可以!
你找点电感式接近开关的原理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2007-04-21):
可以,看你开关动作的频率,机械开关频率不能太高,太频繁.电感式接近开关是电子开关,寿命可靠性都好

网友D:
安全要求高的场合不要用接近开关

网友E:
支持gkong的说法,接近开关和限位开关都是开关作用。为什么不能替代呢?

网友F:
可以,接近开关后加个中间继电器更安全.

网友G(2007-11-29):
完全可以用机械限位替代接近开关,我们厂的就是这样,接接近开关的两根线就是+24V的进出线,只是机械限位感应不精确且不耐用,后二期我们就用接近开关替代,但接近开关一短路就烧,无法二次用。

网友H:
可以,机械开关比接近开关容易坏. 但也方便修理. 接近开关基本上坏了就是换新的

网友I:
可以,机械限位开关导通时电阻为零

网友J(2013-01-06):
可以这样用呀,我以常这样用接近开关代替行程开关,不是机械行程开关质量不好,而是国产设备现在做的不认真,许多地方用了机械行程开关,现在安装位置基本上都是看差不多就用几个螺丝固定就结束了,根本就不测量确定合理位置,更别说下定位销了。进口设备上就不存在这样问题,人家距离算的准,固定后都上定位销了,所以用机械行程开关也不容易坏。

网友K:
接近开关用起来方便,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