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磁阀的怪现象!!请大家看看

楼主(2007-02-17):
电磁阀由PLC直接控制ON/OFF~~~但是工作几次后就烧保险丝!!电磁阀最高电流是0.3A、测试线路无短路~~线圈测试下来和新的线圈电阻一样!但是就是换了新的之后就不烧FUSE了!!请高手分析一下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是不是你那个线圈和电磁阀心的间隙太大了,用电量太大所以才坏保险的

楼主:
是不是有间隙我不是很清楚!!!
多大的间隙才算不好呢??我们用的是NEUMATIC的电磁阀!!电压是120V!!

网友B:
暴保险时,手摸摸线圈热吗,短路了吧

网友C:
测对地绝缘,要施加实验电压.只用万用表测电阻是不行的

网友D:
线圈的电阻本身比较小,有些匝间短路万用表不容易测出来,用电桥应该能量出区别来.

网友E:
需要测试电磁阀绝缘强度和绝缘电阻。可能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才会出问题。

网友F:
用摇表测下绝缘.

网友G:
匝间短路

网友H:
对,应该是匝间短路

网友I: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J:
线圈对地了

网友K:
我倒遇见过相同的状况,是间隙过大

网友L(2007-03-22):
FUSE烧断的形状是如何的?能看到么?是两边起球还是看不到熔丝?

楼主:
TO 沧海一黍: 忘记了~~~那你说说从形状上能怎么判断呢?

网友M:
我碰到过的比较多的情况是对地了。

网友N:
1\匝间短路
2\电磁铁工作时,铁芯没有完全吸入线圈腔内.

网友:
电磁伐电压对吗它分交流直流的确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