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c5010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2-18):
将DVC5010在控制室直接接在DeltaV的AO卡上,用HART275通讯不上,且定位器上的电压为5v,把定位器直接接在24v电源上,电压为11v,275可以通讯,请问是为什么?
是不是只有在DeltaV的AO被使能和下装后,才会供给定位器11v正常电压,保证275的通讯??

网友A(2007-04-20):
给定位器的MA信号越小,电压也越小,当信号小于4MA时,定位器就没办法通讯,相当于电源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