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场问题!是否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2-18):
我厂一个双法兰式液位计,实际液位空时,现场表头显示为0,275中也为4mA,但在DCS上显示却始终为10%,接入电流表发现电流为6mA;实际液位涨时,控制室随之上涨。此回路控制线并未靠近可产生干扰的设备。
是否是接地的问题?可以前没出现过这种问题,是否需要重放电缆?

网友A:
应该是变送器的问题!如果电流表是准的话。(6-4)/16=0.125

楼主:
可为什么变送器表头显示却是正确的呢?如果变送器坏的话,表头应该和控制室一样指示。变送器采用的是带Hart的ST3000,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现场和远传不是一回事,较准一下远传的零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
我当时想先调现场零点,看看调整了变送器的下限,控制室如何变化。可现场表头都已为-40%了,控制室依然为10%左右,下不去。
请问,远传的零位如何调整呢?变送器的上下限不就是对应的4-20mA信号吗?现在下限为6mA,如何校准呢?

网友C:
你再试试,在有液位的时候,变送器显示是多少,DCS显示是多少,看他们的显示是否一致.如果你的电流表是正确的话,那就是DCS的问题,因为的你275是和你的变送器通信,变送器和275的显示都变化时,DCS没有变化,就证明了是DCS的问题,在DCS的组太控制界面里就能改它下限,把那个改到4MA,就可以了,DCS人员就可以改!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换线缆了.

楼主:
实际液位=0%时,变送器表头为0%,DCS为10%;
实际液位=30%时,变送器表头为30%,DCS为40%左右;
将液位下限调低后,变送器表头为-40%,DCS始终为10%(只要变送器指示<0%,DCS就始终为0%)
我开始也始终怀疑是干扰,但更换电缆较复杂,只有等最后确认了后再决定是否更换。

再请教,如何在DCS中改4mA的下限?好像在deltaV中没注意到有改4-20mA的地方
谢谢楼上的!

网友C:
你还可以把变送器的线拆下来,用一个信号发生器,给它加信号,给它输入不同的毫安数!看DCS和你输入的毫安能否对上,如果还是和以前的情况一样,那就证明变送器没什么问题.剩下的可能就只有线缆,卡件,和组太参数了,你在测一下线缆的绝缘,电阻,检查卡件,最后找你们公司负责DCS组太的人员改就可以了,在这里说很麻烦的,我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谢谢。
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现在负责厂里的现场和控制室维护。我们厂的控制系统是DeltaV 5.3.2,在Control Studio中如何改4mA下限呢?麻烦您指教,谢谢!

网友D:
这是一个典型的仪表问题, 因为是双法兰, 它的膜盒是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的, 这不是电路问题, 所以没有必要去修改什么DCS和表头什么的, 液位空是表输出6MA, DCS当然要显示10%左右, 这说明仪表的零点不对了, 一定要把仪表负迁到4MA, 彻底的解决方法是把双法兰拆下来重新调整. 如果工艺不许, 那么简单做法是罐空时把表直接调整到4MA输出, 等条件可以了再重新校表, 千万不要再动DCS了.....

楼主:
请问,如何负迁到4mA呢?罐空时,无论我怎么下迁下限,都是6mA,用275自动调零也试过了,仍没用。至于拆双法兰,条件不允许。如果换了电缆仍不行的话,只有考虑换一块表试试了。

网友D:
一般来说负迁和调零是两个概念, 负迁是把整个量程回迁, 比如0-40KPA的表要100%负迁,那么量程就变成-40-0KPA, 可见量程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40KPA.....但调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表量程是5-40KPA,你要把零点调回0KPA,那么量程就由35KPA变成了40KPA了.你要看看说明书如何负迁.最好的办法是把两个法兰放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做100%负迁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应该是DCS的问题,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把附近的一台变送器的线换一下,在DCS再换一下卡,就能判断出来了

网友F:
电流表量的电流肯定是对的,一般干扰对电流表是无效的。

网友G:
    应该不是干扰。
    确定DCS还是变送器:把该变送器接到另一个DCS回路,观察现象是否相同,现象相同,考虑变送器原因,否则考虑该DCS的点有问题。
    变送器问题,可以通过迁移等方法进行校准。
    DCS问题,要么废掉该点,要么更换该卡件。

网友H:
加信号现排除dcs问题在讨论阿

网友I:
DCS有没有串电阻,如果有检测电阻情况

网友J:
简单的问题,不要复杂化。用手操器的回路测试功能,检测一下,问题不就确定了。可能问题系统组态存在问题。

网友K:
手操器中有电流校准功能。先将双法兰高低压侧均放空,调整好零点和量程,如果此时表头指示0%,电流输出依然为6mA,那么在手操器电流校准项中,把变送器此时的输出,强制默认为4mA。

楼主(2007-04-18):
谢谢各位:
  已经搞定了,是变送器的问题!换了一个变送器立刻解决问题!!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