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Face的串行通讯线怎接法?

楼主(2007-02-19):
我看了一下,单位里Proface触屏很多,这种触屏支持的PLC较多,
所以,本人想学习学习,但了解不多,我看了这种触屏,背面有只25针
串口,现在肯定要做两只线了:
   1.Proface--->PLC
   2.Proface->电脑
前者,各PLC不一样,不知能不能通用?后者肯定一样了。
这两者线怎接法?请大家邦助

网友A:
无奈呀,自已查遍了网站,初部结论:

一>上传下载电缆:要买专用的电缆:GPW-CB03或GPW-CB02

二>GP(25公针)与PLC电缆(9公针):
2->3
3->2
7->9
两边4,5各自连

网友B:
兄弟 和各种PLC的连线接法是不一样的 你说的只是欧姆龙PLC的一种接法  具体要看手册的

网友C:
是啊,喝PLC连接的线都是不同的,相关手册问PRO-FACE 要或是我也可以给你提供,
和电脑连的线要买了。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