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VC控制

楼主(2007-02-20):
请问各位。VC,BC控制,如何理解。有没有哪里可以培训呢

网友A:
VC、BC控制什么意思?说得具体些

网友B:
楼主是想问如何用Visual C,Borland C等计算机编程语言编制控制程序,实现控制目标吗?其实VC也好,BC也好都只是编程工具和实现手段,要实现计算机控制,首先得了解和理解控制对象以及控制方法和原理,目前的培训市场有讲C的,但是讲C用于控制的尚不多见。

网友A:
楼上说得对,直接用vc或bc编控制程序的比较少,倒是有的系统集成了vb。

网友B:
确实如楼主所言,目前有不少控制系统内部提供了一些编程语言,或者是脚本语言,有C,有VB,也有类C,或类Basic,类Pascal的脚本,或者自家定义的某某宏语言,运动描述语句等等。其实,往往大同小异,只要有机会深入一种,其它的也就触类旁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