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问题

楼主(2007-02-20):
继电器的机械设计寿命一般为1000万次,电寿命10万次,我单位的一些继电器已经使用超过了3000万次,上月有个继电器出现了时好时坏的问题。请问,对于超过设计寿命的小型继电器,我们要主动更换新的吗?

网友A:
要。我们是3个月换一次(带负载的),信号的是故障了才换的。

楼主:
我们的继电器大都是控制电磁阀的,负载不大,也要在使用1000万次左右要换吗

网友B:
应该换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使用继电器控制电磁阀时有没有被感应电流困扰,我公司有专门适应感应电流的继电器,请参考产品网页:http://www.rebeck-delcon.cn/product/sl/do/cailiao/slocra.htm

网友C:
我们的继电器平均寿命20年,非人为损坏免费更换

网友D(2008-11-07):
你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上看看,我们也是专业做各种电气寿命测试仪的。

网友D:
网址:www.shtewei.com

电话:13917490603

网友E:
超过设计寿命的小型继电器,要主动更换新的,以免造成事故。

网友F(2014-03-27):
可以看看这个网站电寿命试验设备、机械寿命试验设备http://www.weisiauto.com

网友G:
这个是定期要更换的!

网友H(2014-05-11):
达到寿命都应该换掉了,要不引起不必要的损失!现在基本都换固态继电器了,无触点、无火花、寿命基本就是半导体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