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图形界面怎样绘制?

楼主(2007-02-21):
西门子PLC图形界面怎样绘制?包括罐,压力容,池子等?

网友A:
是哪一种型号的? S5, S7??? 一般PLC都有自己的绘图软件, 就像DCS一样.

网友B:
你说WINCC吧 PLC画图干吗?

网友C:
接线图??说的要详细一些!

楼主:
是S7-400的

网友D:
要装S7 软件,创建一个项目(从文件),再硬件组态。最后才根据再硬件组态编程。先下载些书看。

网友E:
Protool、组态软件、VB、V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