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电磁流量计输出断信号的原因

楼主(2007-02-21):
您好!
我单位使用的电磁流量计,因瞬间没有流量信号而导致生产线停车多次,现在查不到原因所在。希望专业人士能给分析一下原因所在。我们是5万吨离子膜烧碱项目,该流量计使用在进槽盐水流量控制,参与联锁停车。安装地点在电解槽槽头正下方。从DCS的趋势记录上查到每次停车,都是因流量计有一段时间没有信号,而很快又回复正常,但是已经停车,断信号时间不等有4秒到100秒不定,出现时间没有规律。
谢谢回复!
Email:zrg369@sohu.com

网友A:
在没有找到故障点前,能否安装一个延时继电器,将这个断信号时间过滤掉。

网友B(2007-05-26):
那样是会受磁场影响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C:
我估计是管道内流量忽大忽小造成的,看是否慢管。
你的流量计是否带空管报警功能,用的是哪家的流量计。
建议安装电磁流量计最好安装在U型管道上,以保持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