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异步电动机匝间短路如何判定

楼主(2007-02-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书上有啊。

网友B:
测三相电阻、电流

网友C:
以前我们用电桥,但是很麻烦,判断这个干什么!
我们现在判断出是电机的毛病,就送出外修!没必要判断的太精确!

楼主:
在多次抢修中,用摇表测绝缘,和相间都正常,但合上闸,一起动电机,就跳闸,线路没有问题,只有怀疑是匝间短路,但又不能肯定。用电桥很麻烦,在生产现场也不方便,有没有一个快而方便的方法来判断,请高手指点。

网友D:
   “用摇表测绝缘,和相间都正常,但合上闸,一起动电机,就跳闸,线路没有问题,只有怀疑是匝间短路”

1、你可用万用表简单测三相回路直流电阻,是否存在某相触头接触接触不良,而处于缺相启动状态;
2、你可用万用表简单测绕组直流电阻,看是否有某一相开路故障,造成缺相启动;
3、你可用万用表简单测绕组直流电阻,看是否有某一相直流电阻明显小的多,从而判断该相存在短路故障;
4、如果是少量匝间短路,经过几次启动,由于感应短路电流发热,短路线匝颜色发生变化,打开可外观检查;(此种故障很少)
5、我认为故障1、2的可能性大!3、4的可能性小!

网友E(2009-03-31):
对:刘志斌 关于

   “用摇表测绝缘,和相间都正常,但合上闸,一起动电机,就跳闸,线路没有问题,只有怀疑是匝间短路”

1、你可用万用表简单测三相回路直流电阻,是否存在某相触头接触接触不良,而处于缺相启动状态;
2、你可用万用表简单测绕组直流电阻,看是否有某一相开路故障,造成缺相启动;
3、你可用万用表简单测绕组直流电阻,看是否有某一相直流电阻明显小的多,从而判断该相存在短路故障;
4、如果是少量匝间短路,经过几次启动,由于感应短路电流发热,短路线匝颜色发生变化,打开可外观检查;(此种故障很少)
5、我认为故障1、2的可能性大!3、4的可能性小!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下,这种情况是匝间短路吗?

三相异步电机

变频器控制,可以肯定是电机故障(更换电机后故障消除),在爬行中15m/s的速度时电流显示正常,升速 电流马上过流(实测电流也是如此),但我把电机直接接到380V时(不接变频器)电流表现正常。

非常奇怪,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E:
对了,负载也是脱开测试的,不带负载。

网友E:
除了用摇表测试三相绝缘以外,三相直流电阻也表现正常,对地绝缘良好

网友F:
这个比较难测,最好是测线圈电感。

网友G:
匝间短流很难量,4楼的那种情况我见过,排除了别的可能性后,可以肯定是匝间短路。我以前就试过这样,拼命烧保险丝。电流大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