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求助:MM440报故障F0453及电流高的问题

楼主(2007-02-21):
我有4台同样型号进口的45KW的西门子MM440变频器,所拖动的电机和负载都一样(电机是37KW的)。不过其中一台变频器的电流总比其他的高点,特别是启动电流很高,电机额定电流是70A,而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显示启动瞬间电流能超过150A,最近又经常出现一中情况,就是当变频器拖动电机启动时,有时候电流超过150A,但是之后电流显示仍保持在150A以上,变频器也不报过电流故障,并且通过端子I/O控制变频器的停止指令也不起作用了,只能停动力电。我以为是变频器内部故障,于是就更换了一台[b]国内组装[/u]的同功率的西门子MM440变频器,将原来变频器的参数通过AOP高级操作面板下载到新的变频器上,结果送电后一操作就报故障F0453[/b],试了几次都一样,查阅了手册没这故障说明。我检查后将参数P1300=20改为0[/b],次现象就没再出现。还有,更换新变频器之后空载试车观察电流很正常,但是带上负载之后,电流仍然比其他3台的高,电流表更换了,也一样,怀疑是电机的问题,于是将负载做了对调,发现这台新变频器拖动的负载还是比其他的高,启动电流也大。鉴于此情况,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啊。
问题:1、启动电流过高不能停机;正常工作电流高。
2、F0453故障代表什么意思,该怎么处理。
注:这台变频器拖动的电机在2年前刚投如使用的时候曾出现过负载堵转现象,但是也没报故障,只是变频器的动力进线电源出现了跳闸现象。

网友A:
应该是参说设置问题,你可以把其他变频器的参说用高级面板下载到当前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p1300=20为矢量控制,要求电机参数正确并检测。当不检测时,电机不停。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p1300=20为矢量控制,需正确输入电机参数并检测准确。否则会出现不停机和电流过大的现象。

网友A:
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支持电话:800-810-4288

网友C:
F0453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具体报警参说解释,只是辅助帮助判断故障范围,作为维修不能执着于报警号,如果出现一些奇怪的报警号,我觉得首先考虑是否参说设置问题,通过各种手段找到电机控制各种参说,把变频器恢复工厂设置,重新输入参说,看是否还报警,如果还报警,就是硬件问题,找专业人员维修解决。
我遇到过很多SIEMENS变频器,应用厂方说不能用,寄给我们之后,我们调出最后报警纪录,确实有,我们简单分析之后,把参说备份,然后恢复工厂设置,结果有一部分就好了。

网友D(2007-07-12):
好像可以改P1611或者P1200

网友D:
只有四种解决方案:
1)减小P1120的值
2)允许自启动
3)更换大功率电机或者改为VF模式
4)增大P1611的值
你自己看看需要改那些值吧!

网友E(2009-07-05):
我有一台丝杠式举升机一根丝杠,7.5kw,带车身下降时经常报f0453故障,变频器是西门子MM440的,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楼上的,你有问题去发贴,不要偷偷的在回贴区发,这样大家不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