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安装时,出现错误怎么办?

楼主(2007-02-21):
安装时,提示:
             error 1324     The  path step 7-syst鑝es? haute disponibilit contains an invalid character
怎么办?

网友A:
解决该问题的方法相当的简单:
1   区域语言改为英语
2  区域语言中的高级页面下的默认语言改为英语
请看清楚,2处地方都需要修改。
同时保证没有被安装在含有中文字符的安装目录下。
当软件安装完毕后,将上述修改的地方改回即可。

楼主:
1和2两处我都改了!还是不能装?而且是装在program files 目录下

楼主:
安装美成功后,返回一个文本文档
Logfile Header:
 RahmenSetup (Version: 5.3.3414)
 Date created: 2007年2月21日
 Time created: 11:55:17
 CDTitle: SIMATIC STEP 7 V5.3

------------------------------------------------------------------------------------
Weitere Checks:
 Environment found for TMP=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
 Temporary path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 already exists

------------------------------------------------------------------------------------
Current OS:
    OSMajorVersion: 5
    OSMinorVersion: 1
    OSPlatformId: 2
    CSDVersion: Service Pack 2
 Vorher 1
 Internet-Explorer Version: 62900.2180 found.
 Check Warning IE

------------------------------------------------------------------------------------
Gefundene SSFFiles: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Acroread\AcroRdv5.ssf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LICENSEMANAGER.ssf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Docpro\Docpro.ssf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Docpro\Doc501\Doc501.ssf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Docpro\Doc511\Doc511.ssf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MSI\MSIInstallerW.ssf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STEP7\Package.ssf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STEP7\Step7.ssf

------------------------------------------------------------------------------------
SSFFiles Infos:

 Installierte Version ACROREAD: keine Version installiert
 Für das Produkt ACROREAD werden folgende FirstInstAction ausgeführt
 FirstInstAction1=$TryUpdate$
 FirstInstAction2=ACROREAD

 Installierte Version LICENSEMANAGER:K01.00.01.01
 Gleiche Version gefunden fürLICENSEMANAGER:01.00.01.01
 Version1Action1=LICENSEMANAGER
 Version1Action2=$DoNotInstall$

 Installierte Version DOCPRO: keine Version installiert
 Für das Produkt DOCPRO werden folgende FirstInstAction ausgeführt
 FirstInstAction1=$TryUpdate$
 FirstInstAction2=$DoNotInstall$

 Installierte Version DOCPRO501: keine Version installiert
 Für das Produkt DOCPRO501 werden folgende FirstInstAction ausgeführt

 Installierte Version DOCPRO511: keine Version installiert
 Für das Produkt DOCPRO511 werden folgende FirstInstAction ausgeführt

 Installierte Version MSIINSTW: keine Version installiert
 Für das Produkt MSIINSTW werden folgende FirstInstAction ausgeführt

 Installierte Version STEP7: keine Version installiert
 Für das Produkt STEP7 werden folgende FirstInstAction ausgeführt
 FirstInstAction1=$TryUpdate$
 FirstInstAction2=STEP7
 Readme Call: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STEP7\DISK1\Readme.wri
 Readme Call: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DISK1\alm-readme.wri

------------------------------------------------------------------------------------
Installation:
 Ausgew?hlter Drive: C:\
 DriveTypen: 1=Net 2=Removeable 3=Fixed 4=Remote 5=Cd-Rom 6=RamDisk sonst=Unrecognized
 Vom ausgew?hltem Drive der DriveTyp: 3

      [SETUPREQUESTS]
      ProductCode=STEP7
      SetupLanguage=B
      LanguagesToInstall=B
      StartLanguage=B
      NameOfUser=
      NameOfCompany=
      ID=
      SetupMode=UseSetLang
      DestinationDrive=C
      DestinationPath=\SIEMENS\STEP7
      CommonDrive=C
      AuthorizationDrive=A
      LicenseSource=A
      AuthorizationDestination=C
      LicenseDestination=C
      AuthorizationRequested=1
      LicenseRequested=1
      InstType=STEP7
      JumpOverParam=1
      RSInstallVersion=
      NoOSCheck=0
      LicenseManagerHandling=1
      KEY: RSInstallVersion überschrieben. Wert: K5.3.0.0
 TimeStamp - Start: 11:58:40 (hh:mm:ss)
 Aufruf mit Parameter: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32.234\STEP7\DISK1\SETUP.EXE /w /l1033 /v"commandline=-OF:C:\OPFILE.TXT
 clsControlInstallation AbordBtn_Click vor  unload me
 clsControlInstallation AbordBtn_Click nach unload me
 TimeStamp - End: 12:09:36 (hh:mm:ss)
 OPFILE.TXT Results:
      [RESULTS]
      SetupSucceeded=0
      AuthorizationDone=1
      LicenseRequested=
      RebootRequested=0
      ParamAfterReboot=
      LicenseSource=
      LicenseDestination=
      ParaStartOnEnd=
      StartOnEnd=
 End of OPFILE.TXT Results.
 Start DCOMEndCheck
 Start DCOMEndCheck
 Log fil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