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百年难遇的问题!能解释的回一下!!

楼主(2007-02-21):
Schneider的Quantum!cpu是43412A,情况是程序运行不正常,例如EQ等功能块没有输出!在线监控时有的输出点没有明明满足条件,却没有输出!连线也有中断的地方(从在线监控红绿色可以看出)!CPU启停,PLC断电重启都没有用!最后重新下装了程序才正常!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我始终没有分析出来!虽然上位机有中病毒的现象,但是病毒能影响PLC系统吗!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你的问题,我只能回答好一个,PLC的执行代码和上位机的不一样,不管你上位机动中毒多么严重也不能影响下位.但有一种情况必须要考虑到,病毒素对上位的影响,可能会造成网络阻塞和上位机的刷新变慢,有可能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另外,你的问题我怀疑是干扰造成的,CPU内部的存储器出现错误原因.已经有朋友向我咨询过同样的问题,所以想和你共同讨论这个问题.

楼主:
我也怀疑是病毒影响上位机的原因!上位机我使用的是IFIX软件!和PLC有数据的交换,另外在杀毒过程中,病毒对IFIX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干扰也有可能,会不会造成存储器错误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也认为是上位造成的!至于一开始不行应该是内部错误,从下之后错误被刷了。我遇到过

网友C(2007-06-03):
这是QUANTUM 的通病,在意外停电或其他情况下也会经常出现,但是西门子的单PLC或者是双机热备用不会出现这中问题,如果用QUANTUM的热备用将会更麻烦,不但主CPU要下载最新的程序,并且必须到现场把热备的CPU也要更新至最新的程序,要不然就出现"NOT EQUAL"

网友C:
我厂使用的434 12A热备用,现在出现了主备CHS模块面板显示"PRIMARY"和"STANDBY"不停地切换,造成无法在线,就算重新下载也没有用,最后只能停掉一个CPU

网友D(2009-11-20):
QUNTUM 感觉技术上不是很成熟。我也经常碰到很多奇怪的问题。

网友E:
Quantum感觉技术上不是很成熟?这样搞笑就真的太搞笑了。

网友F:
我怎么觉得楼主和楼下的都不是真正的技术人员,如果是托,请不要再施耐德论坛这里发这东西,不懂也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