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通讯

楼主(2007-02-22):
我这里有一个SEW变频器,今日出现了与PLC通讯错误,它属于哪部分故障啊,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变频器与PLC通过总线通讯吗?

网友B:
换成西门子的吧,用西门子的USS4协议方便些。

网友A:
变频器有备件吗?换上备件就可以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C:
报故障码了吗?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报得comm fault一般是电缆或者是通讯接口或者干扰等因素的问题

网友D:
PLC在线诊断一下,不就知到是什么原因了,再按提示处里。

楼主: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来。
问题解决了,是通讯线受干扰引起,单独走线后,就正常了。
谢谢各位的分析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