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编码器分类和选择

楼主(2007-02-22):
      光电编码器是利用光栅衍射原理实现位移—数字变换的,从50年代开始应用于机床和计算仪器,因其结构简单、计量精度高、寿命长等优点,在国内外受到重视和推广。近年来更取得长足的发展,在精密定位、速度、长度、加速度、振动等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光电编码器按编码方式分为二类:增量式与绝对式。
   a.增量式编码器特点:    增量式编码器转轴旋转时,有相应的脉冲输出,其计数起点任意设定,可实现多圈无限累加和测量。编码器轴转一圈会输出固定的脉冲,脉冲数由编码器光栅的线数决定。需要提高分辩率时,可利用 90 度相位差的 A、B 两路信号进行倍频或更换高分辩率编码器。
   b. 绝对式编码器特点:    绝对式编码器有与位置相对应的代玛输出,通常为二进制码或 BCD 码。从代码数大小的变化可以判别正反方向和位移所处的位置,绝对零位代码还可以用于停电位置记忆。绝对式编码器的测量范围常规为 0—360 度。
    速度计与长度计一般采用增量式编码器,以下就其参数范围作简要的介绍,供选型参考。

    (1)光栅线数:

常 用 线 数

        30、60、100、120、200、250、256、300、360、400、480、500、512、600、700、 800、900、907、1000、1024、1200、1250、1440、1500、1800、2000、2048、
        2400、2500、2669、3000、3600、4000、4069、4500、5000、5400

    (2)输出方式: 常规有五种输出方式:
    集电极开路输出(通用型)
    互补输出
    电压输出
    长线驱动器输出
    UVW 输出
   (3)工作电压:常规有以下几种:
    5V、12V、24V、5-24V(通用型)、5-30V
   (4)防护性能:常规为防油、防尘、抗震型。
   (5)弹性联接器:编码器轴与用户轴联接时,存在同轴误差,严重时将损坏编码器。要求采用弹性联接器(编码器厂家提供选件),解决偏心问题,一般可以做到允许扭矩 <1N.m, 不同轴度<0.2mm,轴向偏角 <1.5度。弹性联轴器常用规格为:

编码器端孔径(mm) 用户端孔径(mm)
Φ4、Φ5、Φ6、Φ8、Φ10、Φ15 Φ4、Φ5、Φ6、Φ6.35、Φ8、Φ10、Φ15

    (6)安装使用及注意事项:
    编码器属于高精密仪器,安装时不得敲击和碰撞。轴端联接避免钢性联接,而应采用弹性联轴器、尼龙齿轮或同步带联接传动。使用转速不要超过标称转速,否则会影响电气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