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II驱动器故障

楼主(2007-02-22):
MENTOR II驱动器用了3年多,因功率板造成的SL和PHS故障找不到根本原因,只能换板.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不妨交流一下.

网友A:
你的机器是多大功率的?我有一些板子.

网友B:
失相,和相序错.你有没有换过电源线.
如果有问题可以互相研讨.我得电话:0510-85255094

网友C:
TO:都需
   您好,麻烦你发一份MENTOR II的中文资料给我可以吗?谢谢!
E-MAIL:happy198211@126.com

网友D:
换电源线没有用.着是灰尘多,造成一个逻辑错误!

网友E(2007-10-01):
写那么多干吗.是不是混积分的啊

网友F:
呵,一会我把CT的中文电子版发到工控自助资料库里面,需要的可以去下载哦

网友G(2008-04-06):
有可能是功率板上有元器件短路.压敏电阻可能性比较大.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