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问个西门子PLC问题

楼主(2007-02-22):
我看到单位里许多西门子PLC系统之间有紫色电缆联结,就是所说的DP网络了,
我要问的是,联成网络的两套PLC间,可以任意互相访问对方模块的数据吗?
怎表示对方模块的访问地址呢?

网友A:
不可以任意访问对方PLC模块内数据,模块内数据是通过两PLC的发送与接受区来完成数据交换的。而对于300/400系列的PLC来说,是通过硬件组态来组态双方的发送区与接收区的。

网友B:
PLC与PLC互访靠发送区与接送区,OK。
但与它们联成网络的上位机能任意访问它们的模块数据吗?

网友B:
上位机如WINCC

网友A:
模块数据是由PLC来完成读取的,上位机Wincc是不能直接读取模块端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