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 E+H流量计

楼主(2007-02-22):
E+H科氏力质量流量计80f,流量计在流量>10kg/h 时流量计显示0.但是控制室显示正常,请问是否设置有问题?

网友A:
科氏力质量流量计用来测量什么,量程多大,控制室显示正常是不是传输的4-20MA信号.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现场显示格式设置有问题,注意小数点.

楼主:
用来测量卵磷脂.20ma时流量为100kg/h .从流量计输出组上看输出的信号和实际流量是一致的,但是>10kg/h.时流量计显示0,您说,注意小数点.可以仔细说一下吗,我没有中文手册,谢谢,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显示格式的设置要保证正确,如果小数点的位数有差错.比如小数点前应该2位,你定了1位,就不能显示了.我也没有手册,依据经验判断的.

楼主:
就是说输出信号正常控制室有显示,但是流量计设置不对现场不显示,谢谢.我试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在向您请教.

网友B(2008-07-28):
这个是现场设置的问题啊~
输出信号是对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