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问个极简单的小问题?

楼主(2007-02-22):
Step7梯形图两句间都有个:
Network x:
可能注释用的,用惯OMRON后,就不希望
有这么串,怎不显示 Network x:呢

网友A: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B:
对于西门子来说,每个Network内可以写一个梯形图的分支,目的是使得程序中条理清楚,这个标记完全不影响你编写程序,这个标记是不能够不显示的。

网友C:
不能够不湿示就死心了,多谢。

网友D:
"view"里display选择项里取消掉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也叫简单呀,看来落后了

网友F:
要是嫌network划分的程序相隔太远的话,你可以用STL语言编程,在STL下几时上百条指令写在一个network里都行。

网友G:
view"里display with 的comment
去掉勾

网友H:
TO:马马虎虎
去掉“view”得“comment”,只是去掉了程序之间得“comment[/b]”,而“Network x”是无法去掉的
要是觉着这碍事,就象“汪辉”说的那样,用STL语言编程
另外还可以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I:
应该去不掉的,尽量去适应吧,脱离OMRON是正确的选择呀。

网友C:
多谢热心的人!

网友J:
有了才好看程序,没有的话看看就晕了

网友K(2007-04-06):
有比没有好

网友L:
都可以显示的: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73782

网友M:
有的话在看程序时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