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数控机床上各系统的配置

楼主(2007-02-23):
欢迎大家来讨论,就是根据不同档次的数控机床CNC、PLC、变频器、伺服还有各种电机是怎样有机的组成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运动控制过程是什么?PLC在控制过程中的作用?

楼主:
一般数控机床标配有主轴,司服轴,PLC轴也即是辅助轴。而与之相应的控制系统是CNC,PLC,变频器,伺服和电机。所以讲到PLC在数控机床上的应用就不得不联系到CNC,变频器,伺服和电机。他们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有机的整体。

网友A:
我的理解是CNC是数控系统的总称,真正其作用的是PLC,变频器,伺服和电机等.

网友:
以前听说,CNC,是基于计算机的NC系统。没听过它是总称。

网友:
数控系统就是计算机系统,PLC是系统的一部分,伺服和变频器相当于计算机的外设,其计算机处理速度和软件版本的不同,有各种档次的CNC系统.

楼主:
TO:雪学生
如果按你的思路,CNC,PLC,变频器、伺服他们都应该是数控系统的一部分了,因为他们里面都有单片机,也既是都有数字处理功能。
不过他们有一体化的趋势:
我的理解是,把数字处理的放在一块,放大驱动的放在一块,电机是另一块。
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现在不同品牌,不同档次的数控机床是怎样把CNC、PLC、变频器、伺服还有各种电机是怎样有机的组成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运动控制过程是什么?PLC在控制过程中的作用?
希望大家积极发言,共同讨论。或者是邀请更多的同仁一块讨论,扩大影响。

网友A:
最常用的数控加工工艺技术由数控程序编制(CNC Programming),工夹具准备与调整(Setup),数控操作(Operation)三部分组成。数控程序可由数控机床专用G代码和CAD/CAM软件生成。常见的CAD/CAM软件有MASTERCAM,PRO/E,UG/II,CATIA,IDEAS,CIMATRON,EDGECAM等。如果要掌握数控加工工艺技术,就必需具备机床,加工工艺,加工刀具,夹具,测量工具,G代码,CAD/CAM软件等知识和技能。对绝大多数具备高学历的中国技术移民来说, 无论有无经验, 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上述技能。对应的职位有CNC Programmer, CNC Programmer/Operator, CNC Operator三种。

网友B:
CNC是基于计算机的NC系统,它包涵有运动控制,逻辑控制(PLC),人机界面,NC软件等部分.

网友C:
CNC是计算机数控,没错!在这个意义上,CNC是相对于早期由硬件逻辑构成的NC而言的。
早年Fanuc和Siemens有过关于NC和PLC的归属或隶属关系的论战,当时的Siemens主张,NC应当隶属于PLC,是PLC构成的机床控制系统的数控模块或者子系统,这与Siemens强于PLC的历史不无关系;而Fanuc则认为PLC是应当隶属于NC,是NC构成的机床控制系统的PMC模块,这自然与Fanuc由数控起家的历史不无关系。当然这场论战早就结束了。
前一段时间,参加倍福的培训,看到他们的TwinCAT产品线体系的隶属关系,觉得有点意思:I/O—>PLC—>NC PtoP(点到点)—>NC I(插补),高级涵盖所有低级的功能和许可,而其CNC产品则是单另的,用于3轴以上的联动控制。

楼主:
可能我这样问太宽泛了,要不这样。我们先来谈论电机,
电机种类也很多,
按通入的是直流还是交流分: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
直流电机又分为: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感应电机)。
按是否为执行元件分:司服电机和普通电机。

楼主:
更正一下:
直流电机分:有刷和无刷的
交流电机分:同步和异步的

楼主:
好,现在我们重点讨论交流电机及其控制方式。
同步电机和步进电机好像是相同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C:
“同步电机和步进电机好像是相同的”? 这么说太宽泛了吧,原则上讲,步进属于广义的同步范畴,这倒是真的!

楼主:
我感觉电机在结构上的差别不是很大:定子,转子,还有绕组。
另外司服电机后面还有一编码器,
关键在控制上,

楼主:
这样同步电机,步进电机就有差别了:控制精度的不同。

网友C:
从电机在结构上看,各种旋转电机的模样差别都不是不是很大,就如你总结的:定子,转子,还有绕组。关键看是转定子各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和区别。至于控制精度不同只是某种条件下的结果,而非原因。

楼主:
听楼上大哥醍醐灌顶的一番话,如沐春风。我先谢了!
不过还有不太明白的,希望大哥多提点。
“关键看是转定子各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和区别。”是指磁极的材料和绕线方式吗?
“至于控制精度不同只是某种条件下的结果,而非原因。”是指看他是在伺服还是变频的条件下吗?

网友C:
说的基本正确,看来你还是蛮懂的!再补充一点儿
“关键看是转定子各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和区别。”是指次级电磁结构中磁极的材料和布局方式,以及初级电磁结构中硅钢片冲片形式和绕线方式。
“至于控制精度不同只是某种条件下的结果,而非原因。”是指看在伺服和反馈类型,以及驱动类型,如伺服、变频、或步进,步进是否细分等等。

楼主:
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电机除了“次级电磁结构中磁极的材料和布局方式,以及初级电磁结构中硅钢片冲片形式和绕线方式”外,电动机的技术就在于编码器技术了?

网友C:
从技术方向来看电动机技术与编码器技术完全是两回事!只不过有些电机在构成驱动系统时需要使用编码器而已。

楼主:
是这样啊,我现在对电机有了一初步了解。
谢谢各位!
驱动放大这一块好像技术含量不是很大,当然这是对我们搞应用,维修人员来说的,对研发人员来说可能是另外一会事了。
伺服驱动板上会复杂些。

楼主(2007-03-29):
想问一下:
伺服电机维修时,要调整电机与编码器,使之相匹配。着其中要用到一个软件,有谁知道这个软件的具体情况,
先谢了。

网友C:
不知你维修谁的电机。
调整电机与编码器主要目的是对相位。

楼主:
TO波恩师傅:
是啊,没错。
我想问的是用什么软件,以及有关软件的一些知识?
我们一般维修的是数控机床上的司服电机。

网友C:
知道你维修数控机床上的伺服电机,我问你是什么牌子的,不同牌子驱动必然不同,上位通讯软件自然也不同,相位调整方法也有可能不同,不可能一口通吃。
要是增量式编码器且带UVW相位信号的,关键是对编码器UVW的相位和电机UVW相反电势的相位,具体方法有多种,有:
1.用编码器U相脉冲沿对齐电机U相反电势过零点,要用到绕组中心抽头信号;
2.用编码器U相脉冲沿对齐电机UV反电势过零点的,与上面的方法差30度,多用于旧式的方波无刷直流伺服;
3.用电机UV相绕组通以12V直流电,让电机定位后,调整编码器U相脉冲沿的;
不一而足。
要是绝对式编码器,方法也不少:
1.用编码器最高位变化点,对其电机UV反电势过零点或U相反电势过零点(两者差30度,各家不同,前者容易测,用的多一点);
2.用电机UV相绕组通以12V直流电,让电机定位后,调整编码器最高位变化点;
3.用电机UV相绕组通以12V直流电,让电机定位后,直接重置并记忆编码器相位零点(此方法最为便捷,只不过需要编码器硬件支持或者伺服的软件支持);
当然肯定还有其它方式,请大家继续补充。
建议查查资料,详细了解各方法要领,然后自己亲自试试。

楼主:
TO波恩师傅:
不知道怎么调整编码器啊?他好像有密码保护的,进不去的。还有即使进的去,也要从新装入里面存储的数据。这有些问题,
不知波恩师傅知道吗?

网友C:
你实说绝对编码器?哪家的,想调整什么?若是电机上配的,电机制造商还真有可能设置密码。

楼主:
司服电机上,绝对编码器没必要修改参数什么的,只要调好相位旧好了。
增量的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To 有容:楼主最近2贴的内容有些自相矛盾。

楼主:
呵呵,我现在也在学习嘛,
以上贴为准!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说反了。
是增量的编码器没必要修改参数什么的,而绝对的是要调整参数的。

网友D:
上面的话题越来越细了,我来简单的说说我的一点看法:
变频器在CNC上主要是控制主轴转速,比如:加工螺纹,恒线速切削等;各工位进给主要通过数控系统(也可外加驱动器)来控制。至于PLC一般在CNC上主要用于电气的互锁、自锁及各个限位。

网友E:
我知道的有三凌,发那科,连杰,新代,象连杰,三凌,发那科是没变频器的,新代,西门子有用到

网友C:
连杰,新代? 是什么品牌,是否可以介绍一二。
其实三凌,发那科不是没变频器,而是它不叫做变频,而是可能代之以主轴驱动的名词了。

网友D(2007-04-28):
回复恩波:上海洛克机电工程公司生产的雕刻机其中有一款取名:新代
还有工控机的名字取:新代。建议上网搜搜

网友C:
原来如此,毕竟雕刻机控制系统与标准的CNC还是有差别的。不知新代一年有多大的量?

网友D:
"新代"是用在雕刻机上的台湾工控机品牌

网友C:
节前,台商“笨鸟”蔡先生专门就“新代”与本人电话联系,详细介绍了新代的技术能力,品质和出活量等等,使我对新代,宝元等台资的CNC控制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
不过在蔡先生的概念里,雕刻机几乎等同于高速铣,这与大陆的雕刻机概念差距深远,在大陆雕刻机则是一种具有雕铣能力的低端设备的代名词,其加工能力和精度远不及高速铣,甚至普通铣。

网友F(2007-06-28):
请教波恩:I/O—>PLC—>NC PtoP(点到点)—>NC I(插补)?谢谢。
fanuc不是也这样吗,I/O—>PLC—>NC G***.*

网友G:
NC负责运动控制,PLC负责逻辑控制,变频器调速,一般是主轴单元,伺服负责定位,组成多轴系统。

网友H:
雕刻機以我司的規範
機身必須承受5g的加減速 其原始精度在0.01 mm 經系統補償後可在0.003mm 主軸轉速24,000 rpm 採酒櫃是刀搭
經實際3維曲面加工(加工程式約12 M)可在10分鐘完成
這是我八年前的數據 提共參考
精度是經過激光干涉儀實測

网友H:
上述機台加工面積 200*300 mm

网友C:
to “zch7749”:那是倍福的TwinCAT产品档次分级,
“I/O”只具备基本的开关量处理能力,不具备PLC那样的可编程逻辑运算能力。
“PLC”则在其I/O功能基础之上又添加了符合IEC61131-3标准的PLC功能。
“NC PtoP(点到点)”:再进一阶,在普通PLC基础上添加了点到点位置控制功能,也就是具备了简单的所谓运动控制能力,也许符合PLCopen的motion标准。
“NC I(插补)”:是TwinCAT的最高级别,在前面的基础上,有具备了2轴插补功能,使运动控制能力为之增强。

TwinCAT的上述功能随着软件级别的提高是向下包含的关系,级别越高包含的功能越全,价格也越高。另外,倍福具备三轴插补能力以上的软件为单另的一个软件,就叫CNC。

怎么看怎么像是在为倍福做广告,有种上当的感觉!

网友F:
比较感兴趣,谢谢。不知以后是否有幸接触这样的系统,期待。。。

网友I:
波恩水平不错!本人学习了

网友C:
"八年前的數據"———可见台海两岸技术差距之大!

网友J:
我有一个编码器是增量的 编码器的码盘掉下来了 该怎么装上去 请指教???

网友C:
“编码器的码盘掉下来了”!建议别装了,未必装得好,还想用就换新的,想自己玩玩,不妨装装看,大概得用某种胶水粘接码盘盘片和轴,还得保证对中和垂直。

网友:
最近我在调试一安川伺服系统,电机是旧的。以前听说还能转,现在使能后不能或者转了一个很小的角度就卡死了。有的时候一上电就使能。

怀疑是编码器的相位不照了,各位的意见呢?

网友C:
不上电时,电机轴能整圈旋转吗?

网友:
不上电是当然能整圈旋转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电机轴不能整圈旋转这种情况?

网友C:
说明没有机械卡死,电气上的卡死,初步估计有可能是因为驱动器缺相。
    至于相位不准,如果不准度有限,会降低有效出力,不应出现卡死;如果相位相差接近90度,则基本上没有出力能力了,也有可能出现卡死于某个推力波动点的问题;如果相位相差反转180度,则有可能造成正反馈飞车了。

网友:
我使能后查了下,不缺相而且平衡,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准确吧,是这样的:
有时后一上电就使能,用手旋转轴一个角度后不使能,再旋转可能有使能了,此一。
其二,使能后点动控制,旋转一个角度,或者不旋转,如果点动控制取消仍可以用手转动。
估计是编码器问题。

网友C:
问题还是不够清晰。

网友K:
一上电就使能,用手旋转轴一个角度后不使能
使能后,用手转?转得动?我觉得着就应该找找原因了

网友:
是啊,所以我怀疑是编码器出了问题。不知道各位的意见?

网友C:
那就想办法测测测编码器吧!

网友L:
这里有做磁力磁的吗,请指教!!

网友C:
“磁力磁”是何物?

网友M:
很简单,同学们,在现实生活中,用户一般是以品牌划分档次的,而不是你们所谓的理论知识:
1.高档。全套进口,FANUC(占市场占有率的40%以上),SIMEMS(占市场占有率的20%以上),其他还有日本三菱、法国MUN、西班牙发格、德国施奈德等等——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或专机。
2.中档。这里可以分为俩类:A、进口数控系统的上位机(原装进口)+交流伺服的进给轴(原装进口)+CTB伺服主轴;B、国产数控系统+安川进给轴+CTB伺服主轴——加工中心(或车削中心)
3.经济型。国产数控系统+永磁同步伺服的进给轴+变频器(配变频电机)——经济型数控车(简易数控铣)。

网友C:
“爱吃糖的胖子”是CTB的?

网友M:
对,北京超同步科技有限公司,www.ctb.com.cn

网友C:
哦!CTB怎么不来了,很久不见了!

网友N:
请教波恩:数控车床旁边有EIA接口和RS232串口,用其中一个就可以和电脑连接对吧?那么要对数控系统进行仿真用什么软件运行呢?非常感谢.

网友C:
RS232串口可以和PC连接,但是PC侧需要有能够和数控系统通讯的软件或驱动。
EIA接口本人没用过,和过去的纸带机接口有什么关系吗?

能对数控系统进行仿真的软件很多,然而能否仿真你具体使用的数控系统,那就两说了。

网友N:
请教波恩: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知道要用数控系统通讯的软件,你所说的仿真软件有那些呢?谢谢.

网友C:
看你做什么仿真了?
加工仿真?———可以用CAM软件,多数都有仿真功能
仿数控的功能?———恐怕得用系统厂家自己的软件,不知是否有第三方软件可用!

网友N:
请教波恩:加工仿真用CAM可以.我是想仿数控的功能,我单位是数控车床,这种仿真软件只有厂家才有吗?

网友C:
这个问题建议咨询数控大厂,有些厂家有PC版的数控系统仿真运行版,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H:
仿真是不是複製加工 若是 "Digitizing"的功能
市面上有此功能控制器不多 最有名 FANCU 16M 是管制品 輸出須獲日本大藏省同意
義大利SELCA(有些記不得) 以色列 另外美國森特 都有這樣功能
另外在三次元檢測機 若其軟體可做到逆向工程 也有機會
影像二次元檢測 可做逆向工程 那可做浮雕加工
車床好像傳統靠模功能 也可做 我沒見過

网友C:
“笨鸟”说的是仿形。

网友H:
那是指CAM轉出來的G , M Code是嗎

网友C:
我估计“王德旭”所说的仿真,是指在PC机上模拟某个型号的CNC的界面操作和功能。

网友(2007-08-18):
直流永磁圆筒型直线伺服电机,谁知道他的原理及应用场合?

网友O:
雕铣机只不过是中国现阶段模具加工业机床替代品,以小型模具加工店使用居多。加工能力实在有限。只是把主轴简化成了高速电主轴而已。随着国内机床性价比的不断提升,迟早会退出机床市场。本人愚见。望大师一起讨论。

网友C:
雕铣机的终极发展目标就是高速铣,当前一台高速铣的价格在百万RMB,而高端雕铣机的价格只在20万。
国内雕铣机从广告业起家,逐步进入磨具加工和工业应用,此外还包括木雕等虚拟艺术领域,所以轻言它“迟早会退出机床市场”,未必客观,当知需求决定产品。

网友N(2007-09-25):
 请教各位老师,我一数控车床出现:在换刀过程中,2号刀向3号刀转换过程时,转到3号刀时,刀架又反转到2号刀停下来,刀架只在锁紧的情况才会出现反转对吧?我松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CRT也没有出现报警语句,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K:
“我松了,还是出现这种情况,CRT也没有出现报警语句,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我觉得,还是咨询厂家比较有谱。

网友C:
刀库管理或换刀逻辑乱套了吧!

网友N:
请教波恩:我这种换刀出现错误大概是3次左右出现一次,换刀错误.你说的刀库管理或换刀逻辑乱套在那里呢?非常感谢!!

网友C:
这可不是凭空说得清楚的!既然有“大概是3次左右出现一次,换刀错误”的规律,就应该顺着查查程序逻辑,或者传感器信号。

网友P(2007-11-07):
有人用过CNC系统带步进电机的吗?

网友C:
早十年,很多人这样用,现在也还有,其实步进的接入和现在的脉冲串伺服的接入方式几乎完全一样,或者反过来说,更符合历史。

网友Q:
各位大侠啊 。怎么发那科0I-TC的系统模仪主轴调速差别那么大啊。怎么调都调不平稳了。比如CNC要求200转 。而主轴速度都有250转了。调整不是高就是低

网友Q:
怎么发 那科0I-TC的模仪主轴(变频器)怎么调不稳定啊。
比如CNC要求200转。而输出的有250转。调整了不是高。就是低。求求各位大侠。

网友C:
是否稳定运行于高值呢?主轴倍率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R:
我觉得是PLC控制CNC,PLC是逻辑控制,CNC是运动的轨迹控制,I/O至PLC,当条件满足时,CNC开始按程序的轨迹运行,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但又通过特殊的指定的数据区域相互通讯。

网友C:
到底是给予逻辑的运动控制还是基于运动的逻辑控制,这个论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个人以为随着控制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平台技术的高度融合,这个差距已日趋弥合,高端CNC系统,乃至PAC概念的出现和PAC的发展无不印证着这一趋势。

网友S:
目前国内能够制造高速数控铣的厂家不多,或根本就没有(起码我去过的厂都没这个能力,而雕刻机弥补了这一空间,我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雕刻机是不会被淘汰的,其实雕刻机的许多优点目前来说数控铣是做不到的。

网友C:
据说在欧洲,雕刻机从概念上基本类似于小型高速铣,还有台湾业界也是这样看待的。只有大陆市场把雕刻机做滥了,好在个别业内领先的企业已经开始走向概念的回归。

网友T(2008-01-19):
很有收获

网友U:
哪位师傅 能给我指点一下 双线圈电机的原理吗?(带图纸) 谢谢!!!

网友V:
可以。不上电时用手可以转动电机

网友W(2008-04-23):
波恩老师:请问一般数控系统内的PLC和一般的PLC有什么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