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7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2-23):
我公司有一台电梯采用安川G7变频器带PG矢量控制,使用模拟量控制方式,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的输入频率为正负1278转时变频器输出到1100转就不再往上升了(正常应为45HZ),过后变频器就出现“DEV”或“OS”保护,更改了与这两个保护有关的参数和编码器后还是无效,后将变频器的E2-02参数人为改动(E2-02=3。74)电梯速度上行正常为1。47,但下行速度不正常为1。20。上行U1-01,U1-02,U1-05都正常,但是下行U1-01=1278转,U1-02=1760转,U1-05=1025转,主机参数是变频器自学习的参数怎么会不对呢?也未使用频率指令极限功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指点!主机铭牌参数380V,50HZ,1326转,33A,15KW。变频器主机自学习参数:
E2-01=33,E2-02=19。1,E2-03=4。4,E2-04=4,E2-05=0。8,E2-06=38。1,E2-07=0。48,E2-08=0。74,E2-09=0,E2-11=15,E2-12=13

网友A:
你的速度控制是模拟量控制,看看你的速度和你的模拟量相对吗,另外模拟量是不是经过了电缆有压降,可能是电缆有了压降0---10v时,到10v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10v,所以速度也不是相应10v对应的速度,而过小.请具体说明一下你的模拟量控制是用的是电梯称重仪表所给的模拟量还是单一的电位器

网友B(2007-08-20):
 安川G7 2.2KW   2台   3.7KW   1台  全新无包装。1335521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