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选择了总线仪表,请问用什么线?

楼主(2007-02-23):
请问,如果选择了带总线通讯的仪表,那么是用以前用在仪表上的屏蔽电缆呢还是用网络用的双绞线啊?或者还是其它的?

网友A:
一般双芯屏蔽线如RVVP、KVVP、KVVRP属于低频电缆,不宜用于数字通信.如果没有干扰,距离也比较短,网络用的双绞线就可以.

网友B:
有通信速率要求时,常选特性阻抗分别为100欧姆(如FF总线等)、110欧姆(如CC-Link)、120欧姆(如RS485/422)、150欧姆(如PROFIBUS-DP)的屏蔽双绞电缆(STP-120Ω), 个别敷设环境恶劣可选铠装型(ASTP)。
参见: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37

网友C:
必须要用屏蔽电缆, 屏蔽层一定要单点接地.切记!!

网友D:
我最近碰到过用所谓PA电缆的,其实用普通双绞线就行了

网友:
用屏蔽双绞线信号是最稳定的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