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ProTool Pro CS怎么没有中文显示

楼主(2007-02-23):
工控朋友,你们好!我刚安装了ProTool,装完以后却没有中文可以显示,这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帮忙.如下图

网友A:
你安装的是不是亚洲版的?是V6.0版本的吗?我以前也是找经销商要的汉语版本的。

楼主:
标准触点:谢谢你!亚洲版和别的版本有区别吗?我在安装时选择了中文了,可是还是一样的了

楼主:
我看过了,我的版本可能是欧洲的,里面没有看到中文语言选择,可是模拟器却是中文的,真是搞不懂了

网友B:
请安装亚洲版的,现在版本是v6.0 sp2

楼主:
lmhx:请问V6.0 SP2在哪可以下载?能给个网址吗?谢谢

网友B:
建议到分销商那里去要,不好意思,我只有光盘,还不知道那里有链接。

网友A:
我也是只有光盘

网友C:
我也是只有光盘中文的!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从朋友那拿了WinCC.flexible.2005,现在这个软件是不是最新的呀!好象功能比较强

网友B:
这个软件比较大,有sp1版本,支持siemens屏的种类比较多

网友D:
安装时,在语言选项中选择“简体中文”。

不会,学习!

网友:
可以在亿万电气网站上下到ProTool Pro SP2

不会,学习!

网友:
对了WinCC.flexible.2005,你还是忧着点安装,太大!安装完1G。要是用于单机还是PROTOOL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