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水泵的一个问题(请教了)

楼主(2007-02-23):
我家一个污水泵,把泵放到水下面抽水时正常没问题.在水泵露出水面即将抽不上水来时空开跳闸.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污水泵在抽不上水时一样可以继续干抽.请教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有漏电的地方也不应该在干抽时跳闸呀.(水泵没有出现被卡现象)估计还是电路的为题.特此请教.

网友A:
污水泵不能长时间干抽的.

网友B:
散热不好,污水泵靠水散热的,过热了。

楼主:
可以排除散热不好的问题,因为以前也是这样用的,没事,最近才出的问题.也不是长时间干抽的问题.因为工作条件没变.用了有三个月的泵出问题了.

网友C:
什么形式的污水泵?

网友D:
     “用了有三个月的泵出问题了.”

1、“以前没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因为管道还保持干净,没有脏堵;
2、现在水泵露出水面即将抽不上水来时空开跳闸,即“干抽”时,由于管路脏堵,叶轮摩檫阻力大,电机电流大,空开跳闸!
3、你可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电流,比较正常和干抽时的电流大小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E:
污水泵在抽不上水时一样可以继续干抽/
这是不可以的,电机没事会烧泵的,因为没有水润滑了.在抽不上来水时必须停.

网友F:
这台泵是自动还是手动。自动控制跟水漂有关,手动跟电机有关,电机是装油,还是装水冷却。这样不就知道了码。

网友G:
水泵漏电

网友H:
漏电不会导致空开跳闸吧!

网友I:
空转电机超流,跟流量大一个样子.

网友J:
 同样gkong的说法,散热不好,污水泵靠水散热的,过热了

诚成成功!

网友:
散热不好,不能长时间离水工作。

楼主:
最近出差刚回来,根据各位师父提出的方法我会试试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各位师父的关心了。

网友K:
我想是不是你拿上来的时侯把潜水泵的出水管折了,这样潜水泵抽水不畅以致过载跳闸

网友:
有待研究

网友L: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M:
离心结构的堵住出口电流不会变大,还会降一点,我试过,因为我是污水处理的,还要搞电,我试过

网友N:
有没有检查过啊!

网友O:
我想是你那个污水泵 泵体有污垢 污垢堆积后 水泵会过载

若有水 能及时散热 若没有水就跳电了 可以把泵体拆开 用利器将污垢 清除 注意水封不要弄坏 然后用高压风枪将 泵内污垢吹干静 便可!

本人拙见!

网友P:
有没有流向阀

网友Q:
你的泵要烧了,我认为

网友R:
解决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S:
    我们厂里的污水泵用上一段时间就不抽水了,原以为是泵的质量问题,换了3个了,后来打开检查,原来泵上缠满了拖布条,这种情况很难发现的。从使用入手,也就是在各个污水盆的地方,增加很密的网子。不让布条等流到泵里。

网友T:
这种泵是属于潜水泵,不可以离开液面运行。

网友U(2007-03-27):
应该是散热问题,离水就起不到散热了

网友V:
散热不好,铁芯太热,造成磁饱和,电流过大.跳闸.

网友W:
用钳形电流表测一下电流

网友R:
你说得我也不是很清楚,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水泵没有堵塞,那就是水泵露出水面以后的散热不好了。

网友X:
水泵出水管有异物堵塞,在水快抽干时因为排水不能连续异物掉回叶轮卡住。

网友Y:
过热跳闸

网友Z:
可能电机轴承已经磨损,间隙稍大了,转子和定子有轻微摩擦,在水面以下时散热条件好就没事,干抽时散热差就跳闸了.

网友Y:
是不是过热跳闸看看水泵在无供水状态下运行温度大幅度上升,旧知道大家讲的可对了

网友AA:
应该考虑你的上下电机的轴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B:
1.潜水泵不能干抽.2.轴承已经磨损.

网友N:
我想知道的是事情有没有处理好!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C:
你好
   现在还能使用吗?

网友V:
我认为是这样的:

污水泵不能干抽,以你说的情况是经常会干抽,水泵发热,使水泵内的硅钢片的绝缘老化,引起涡流损耗增加,也就是增加铁损,如此恶性循环,温度越高引起的铜铁损就越大.电流也就越大所以直到跳闸.

网友C:
看来大家对机械不是很熟悉,这种现象一般是轴向串动.

网友AD:
高手,都是高手!!!

网友L:
前一楼的是高手呀!隐蔽起来!

网友V:
还没结果啊,专家些那去了?

网友AE:
是过热的原因。你可以卡一下电流,如果电流正常,则是由于长时间干转引起的。

网友AF(2007-05-06):
污水泵靠水散热的,泵内有过热保护,不知道你的控制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G:
对,根本原因是使用不当:散热不好,污水泵靠水散热的,过热了

网友AH:
这是过热保护,用来保护电机的

网友AI:
污水泵是不能干转的

网友AJ:
应该是水泵离开水以后温升太高造成的,可以测一下水泵的温度。一般新水泵离开水运行的时间较长,如果是老泵就很容易跳闸或烧泵

网友AK:
水抽干后污水池的沉渣太稠水泵过载

网友AL:
估计是脏东西堵塞了

网友AM(2007-06-06):
请检查轴密封圈,轴密磨损封,漏气,更换可以排除。

网友AN:
水泵可能有异物堵塞

网友AO:
下面引用由王智慧在 2007-4-22 9:50:00 发表的内容:
  是过热的原因。你可以卡一下电流,如果电流正常,则是由于长时间干转引起的。
--------------------------------------------------------------------------------------------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AP(2007-07-14):
不知道解决没有。任何水泵都不能干抽,干抽产生不能散热的问题。轴承的润滑油受热干噪失去润滑作用,轴承阻力逐渐加大到一定程度后电动机的电流可能超过额定电流就跳闸。问题在水泵上,不是电动机

网友AQ:
可能是水泵散热不够,

网友AR:
当然不能长时间空转的,否刚会烧坏泵的

网友AS:
仔细看看了/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AT:
散热不好

网友AU:
干抽多了当然不行了

网友AV:
散热问题。

网友AW:
过热的原因.

网友AX:
大家好!对于这个问韪,本人认为,1:污水池快没水了,哪么水泵是靠水来散热的,所以水泵的热量散不出去,导致电机停机.2如果是空开跳,哪么是这样的,水泵内有东西卡住,水泵不转动,使电机过热,其中电机内线圈线烧断,形成空开跳动,

网友AY:
离开水,没有冷却介质.水泵温度增加,导致运行电流增加,过流.

网友AZ:
刘志斌说的就是我的观点

网友BA:
关于朋远科贸有限公司的相关介绍: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engyuantech.com,仓库大量备货,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您解决技术难题,朋远科技自动化
 本公司可为您提供电子; 电器; 电脑; 通讯; 板卡; 工控;等产品

网友BB:
同意杨中格的观点

网友BC:
     有水和没水是不一样的,干抽的话轴承是干磨损,油封是干磨,电机散热不好,等等

网友BD:
获取艾默生供水专用变频器信息
www.AECdrive.com

网友BE:
污水泵不能干抽,原因是电机不能长期空转这种现象叫飞车,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BF(2007-08-18):
    水泵怎么能干抽呢.干抽电机是不会烧.但机械密封会磨擦损坏,导至电流过大,空开跳闸.

网友BG:
你用的是多大的泵?一般小于7.5KW的泵可能没有泵的自冷却系统,要靠在液下工作降温,你说的情况可我认为还是散热不好造成跳闸。请多指教!

网友BH:
毕师傅,请问轴向串动为什么会引起空开跳闸呢?是过流还是漏电?请指教,谢谢!luozhengwei81@163.com

网友BI(2007-09-22):
我是专业修污水泵的,有事找我

网友BJ:
你可以卡一下电流,如果电流正常,则是由于长时间干转引起的。

网友BK:
同意,可能是淤物阻塞

网友BL:
过热吧,学习!he

网友BM:
没听说污水泵可以长时间干转的,怎么散热呢?

网友BN:
换个水泵吧,

网友BO:
  这种污水泵不允许干抽,散热不好,原先没有跳闸是因为管路没有受到阻塞,运行一段时间后管路里面有积垢。

网友BP(2007-10-22):
你以为是鼓风机啊,干抽时间长造成发热量过大,导致某一电机控制传感器超出一定范围,为保护电机因此跳闸。

网友BQ:
装个更大的空开,烧了再买个新的。哈哈

网友BR:
说的不错,你应该先测电流;你现在知道结果,要知道为什么,就得一步步自己去分析。

网友BS:
 污水泵不能干抽

网友BT:
水泵可能过载

网友BU:
对,该把电流测量下```

网友BV:
污水泵不能干抽,以你说的情况是经常会干抽,水泵发热,使水泵内的硅钢片的绝缘老化,引起涡流损耗增加,也就是增加铁损,如此恶性循环,温度越高引起的铜铁损就越大.电流也就越大所以直到跳闸.

网友BW:
群46938398电气技术联盟中心多多交流!

网友BX:
什么样子的水泵  有立式 平式 还有是 个潜水泵一样的

网友BY:
看了别人的留言,也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BZ:
过细检查

网友T:
不能离开水。

网友CA:
下面引用由电工小罗在 2007-8-23 13:42:00 发表的内容:
  毕师傅,请问轴向串动为什么会引起空开跳闸呢?是过流还是漏电?请指教,谢谢!luozhengwei81@163.com
-----------------------------------------------------------------轴向串动,导致泵叶与泵壳摩擦,自然是过流。---------------------------

网友CB(2007-12-03):
如果漆包线没击穿空气开关是不会跳的

网友BJ:
泵应该没问题,检查是不是电源线在操作的过程中短路了?

网友CC(2008-01-06):
你的控制系统有没热继 水泵是多少KW的 电流额定多少 稍微调大一点电流没事 空开多大 是专用还是多用的空开 要是多用可能是超载了  换个大点的

网友CD:
大哥,污水泵不能干抽,一干抽就烧机,你的空开掉闸很可能是因为过流而掉的,再来几次,你的电机就挂了.

网友CE:
因为是污水泵,相对来说短时间的干抽是没有问题的,但潜水泵最大的特点是利用水来冷却电机,长时间的干抽必然会造成电机的过热跳闸。同时由于工作环境比较复杂,很容易造成污物的堵塞,过载跳闸

网友CF(2008-03-06):
以前是新泵,现在是旧泵,应该是过热跳闸的.

网友CG:
机械故障,检查一下轴.

网友CG:
机械故障,轴定位圈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