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润滑油浸到电机里是否可有汽油清理

楼主(2007-02-23):
我们厂里有许多摆线式减速机,有时减速机的油封坏了,润滑油浸到电机里。请问是否可以用汽油清理里面的积油,如果用汽油,汽油会不会腐蚀电机绕组的绝缘漆。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网友A:
怎么用汽油?煤油效果好,不过都是有机溶剂,对绝缘漆不利

网友B:
可以,不用担心腐蚀.
清理干净就立即用烤灯烤,测量绝缘合格后最好再上一遍绝缘漆.

网友C:
可以用安全上要注意烘干。绝缘

网友D:
用汽油清洗时会损伤漆包线的绝缘的,有时虽然不能直接表现出来!

网友:
真接烤,把油流出来,然后擦干净就行了

网友E:
如果机油是干净的,倒出即可用兆欧表测量一下不低于0.5兆欧就能用让它自然恢复。如果机油不干净用煤油清洗一下烘干再用兆欧表量一下,同上就可以用!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你说的情况,我的做法是用汽油洗后重新进漆。用到现在一直没事

网友G:
摆线针轮减速机使用的是一般机油。一般我们的做法是,只要电机绝缘达到要求,就不做任何处理。

网友H:
只要电机绝缘达到要求,就不做任何处理。用了汽油,损伤漆包线的绝缘的.

网友I:
谁用过白电油洗的?就是石油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