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kVA变压器

楼主(2007-02-23):
   我车间一400KVA变压器,使用电容补偿功率因数达到0.92-0.99,车间内有注塑机19台,
其中35KW电机10台,50KW电机9台。另有2.2KW电机3台。(15KW电机二台工作时间不长)
单相加热器功率约有6.3KW X 19台,预热完毕后由温控器控制间断工作。
另有干燥设备约60KW左右。
我在视查配电室功率因数时,发现功率表竟然在150KW左右电流表在220安左右,是表损坏了,
还是用电量就这一点点。
望各位指点。

网友A:
应当是正常的 电机不是同时工作的

网友B:
你可以步不看功率表,看一下母线电流比较不就知道

网友C:
功率和电流不一定成比例还有无功补偿嘛!

网友C:
由于功率表和电流表是接在总柜取样互感器上,这里面有有功电流和无功电流.因为无功补偿柜的补偿的无功电流没在前面总柜电流表上显示.所以功率表是150KW左右而电流表才220A.如果在出线端有一电流表的话就和功率表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