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床快速移动为何有异响

楼主(2007-02-23):
我厂生产的数控立式加工中心三菱64S系统,电机最高转速3000转/分,丝杆螺距6MM,机床X轴以最高速度12米/分的速度空运行几分钟,在轴换向的时候就会时不时出现"咔"一声异响,听起来又象是电机端又好象是轴承端,很难分辨,联轴器也重新紧过,#2205、#2238增益参数也调整过,可是就是消除不了,但把机床的最高快速移动速度参数改在10米/分,观察了一会好象就,没有发生,但规格要求是12米/分,请教老师们给些指点。:)

网友A:
加速度是多大?有变化吗?

楼主:
不好意思,加速度我还不知道怎么看,是看参数吗?

网友B:
把电机拆下,再司

网友C:
换向后要有一段空白时间做换向延时。再把加速度时间加长一些。 然后再看看声音是否有改善

网友D:
由12米/分降到10米/分就观察不到了!应该是起停阶段的加减速规划有问题,也就是加减速过程中指令隐含的实际加速度过大,或者设定的加减速限偏大,造成了机械冲击。

网友E:
你的机械部分是否满足机床要求的12M/分的要求?

楼主:
机械部分应当没问题,是台湾光机,可能还是加减速参数设置问题,电机拆下后没有异响.

网友F:
既然"机械部分应当没问题,是台湾光机",那是否加/减速时间常数设置不对,造成刚性机械冲击?或者机械负载过大,导致匹配不好?

楼主:
机床是空负载运行的,可能还是伺服参数设置的不对.

网友D:
你在空载运行时的起停阶段的轨迹规划是否具有加减速控制,或者所谓的S曲线升降速?如果有,找到其参数入口,适当减小加速度限。有些台湾机床的刚度不是太好,万一如此,应在参数上加以限制,以免机械冲击造成问题。

网友G:
适当减小加速度限,减小机械冲击!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因为机床X向螺杆端精密螺帽松了。锁紧后就不响了。:)

网友D:
你够意思!忽悠大家数日,原来还是由低级机械错误造成的。

网友G:
精密螺帽松了,加速度大时,造成机械冲击, 波恩分析是对的!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是低级错误,只是没想到台正的光机会犯这个错误.:)

网友F(2007-11-15):
谢各位,问题找到了,因为机床X向螺杆端精密螺帽松了。锁紧后就不响了。:)----如果这样那么机床的X轴丝杠应该有轴向窜动,这会导致X轴有明显的定位误差,根本无法加工了,难道没有发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