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助莫迪康PLC与组态王的通讯

楼主(2007-02-23):
我的PLC是Modicom Premium TSXP57203M,想通过编程口、编程电缆、上位机串口与组态王通讯,在组态王中选modbus RTU server协议,经反复调试均失败,请问如何能够实现上述工作,PLC如何配置?组态王如何配置?

网友A:
Premium系列的CPU上集成的通讯口仅支持Unitelway和ASCII自由口协议,如果你能用Modbus RTU通讯上才是怪事一件。
建议使用Unitelway协议,至于如何设置在组态王的帮助里已经有说明,做事前先要认真研究一下资料,想当然只会走弯路而已

网友B(2008-03-28):
我跟上面的一样也想要用组态王通讯。用PC串口连编程电缆然后电缆连到PLC编程口。
因为PLC的编程软件用的所以也想用ASCII自由口协议,但是还是通讯失败。
组态王里选的是tsx micro 编程口。
通讯设置的是 19200 ;8;1;奇校验;RS232
PLC设置一样,,选的ASCII自由口协议。。
谁能分析下原因,谢谢。。